请教一下这是什么螺钉

楼主(2018-03-28):
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螺钉,用在手动的平移台上,可以随时拧紧和松开,是非标的还是标准的

网友:
是不是紧定螺钉?

网友(点评):
就是紧定螺钉。

网友A:
看上去是非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非标的

好像就是紧定螺钉

网友:
一字槽紧定螺钉

网友B:
非标的。根据需要随便设计长短大小,

网友:
手拧螺钉

网友:
这个是精密的卫衣滑台,淘宝有卖的,那个螺丝是紧盯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标的。根据需要随便设计长短大小,

某宝上一搜,全是。不用定制。

网友(点评):
得看用途了,有的设备需要长些的,那可就没有标准了,一般用途大小无所谓,都能用,标准的都能用

网友:
有标准的,特殊长度的需要定做

网友:
这个设计上不需要详细的螺钉,除非是标准的,非标的话单独出图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