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减速机问题

楼主(2018-03-28):
电机和减速机连接,电机通电工作,减速机输出轴不转,看不见电机的输出轴是否旋转,请问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有哪些?

网友:
看不见电机输出轴转不转的话,去测下电机工作电流,一点点往下判断。

网友:
我就看看  顺便问,你们需要样件试制吗 可以找我哦冲业绩 价格可以详谈 微信cmz_go

网友:
减速机离合器没挂挡或减速机拨叉不到位算一个

网友:
电机后屁股有没有散热风扇

网友:
除开系统控制软体方面的原因,有下面三种可能:
1、马达坏了;
2、减速机坏了;
3、马达和减速机连接的联轴器没锁紧;
   你针对这三个方向,可以一一排除一下看看’,把马达和减速机分开,通电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电机风扇转不转,如果电机轴不转还没有保护的话,电机会发热,很快就烧掉了

网友:
不通电,手动盘一下输入或输出,看盘得动不。

网友:
可以看下编码器是否有反馈

网友:
一般减速机坏的情况比较少,主要看电机是否工作,电机没有风扇的话就不好判断,直接拔出来通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