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钻铣床皮带抖动问题,是否能换角接触轴承

楼主(2018-03-28):
一台钻铣床,原来是齿轮传动,现改为同步带轮传动,装配好后,发现皮带摆动厉害,速度越高摆动越大,张紧力没问题,两轴平行,不知是同步轮质量问题吗,不同心吗。

另,改变成这种结构,原来上下两个深沟球轴承,由原来的两个轴承中间传动力变为主轴上端受力,是否应该更换轴承为锥度滚子或角接触轴承更适合。现在感觉主轴也有轻微的摆动,应该是深沟球的游隙吧?

请各位指正,谢谢!

楼主:
可以否成角接触轴承的 7007 跟 7209 (本来是深沟球 6007 跟 6209)

网友:
如果能确定张紧力没有问题。主轴有摆动是不同心造成的,有可能是轴承间隙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