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压阀的设置问题?初学,请多指教

楼主(2018-03-28):
为什么在液压缸2支路的前端设置减压阀,而液压缸1支路不设置减压阀?难道这一个减压阀可以控制两条支路吗?是不是设置了减压阀,液压缸2的油液压力在工作时就恒定了?

网友:
泵出口的溢流阀设定的是系统的压力,也就是说溢流阀到减压阀和溢流阀到1号液压缸的压力是由溢流阀设定的,而减压阀设定的是减压阀到2号液压缸的工作压力。
从流程图来看支路1和支路2的工作压力是不一样的,支路2的工作压力低于支路1的工作压力。

网友(点评):
懂液压吗就瞎说,你看看五楼的说法,你俩也不先商量商量

网友(点评):
呵呵!谢谢你来指教。我怎么觉得我和5楼说的是一个意思,也许我表达欠妥。

网友:
此两个液压管路是根据系统的不同功能作用设定的,管路一只需要油缸出力,而管路二需要对油缸的出力做控制,所以设定了减压阀。

网友:
两个油缸功能不一样,1支路工况无需减压。

网友:
1.减压阀只能控制2的压力不会超过减压阀设定值,对1油缸没有影响。
2.2油缸工作压力取决于负载,当系统总压力低于减压阀设定值时,2的压力=系统压力<减压阀设定值。只有当系统压力大于2油缸的压力时,2的压力=设定值。1的压力=系统压力。
3减压阀是用来保护2油缸不他超压的。

网友:
根据不同的负载来决定是否安装减压阀

网友:
这要结合油缸的参数与实际功用来分析,油缸1的工作压力不会超过溢流阀的设定压力,油缸2的压力不高于油缸1的压力,应该是功能上有这样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