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链条升降机构配重问题,焊接操作机立柱内部加装

楼主(2018-03-28):
如图所示,焊接操作机立柱内部的链条末端配重安装问题
图上的光轴导向,上端直接连接轴承座,下端悬空焊连接板,靠谱吗?
图上应该没有画出配重块与链条末端的连接,可以直接用螺栓连接吗?
配重块与需要起重的悬臂之间的重量一样吗?每个配重块之间是直接用螺栓连接的吗?还是像健身器材一样通过插销固定可以调节所用配重重量的呢?
(图上应该只画了一个配重块,未连接)

网友A:
如果是恒负载,配重做成等重量,电机功率就可以选的小点了,配重块与链条应该是通过碟簧螺杆连接的,
匿名
采用线轨导向,升降采用齿轮齿条,没必要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线轨导向,升降采用齿轮齿条,没必要配重

怕是不行,这东西重量较大,并且还有防坠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恒负载,配重做成等重量,电机功率就可以选的小点了,配重块与链条应该是通过碟簧螺杆连接的,

碟簧螺杆啊?见得比较少啊

网友:
这种立柱配重,在机械结构中用得很多的。最常见的是在T68镗床立柱升降就是用得配重块,是用钢丝定滑轮拉配重铸铁块的。如果无法计算的话,配重块可以做成分离的,也就是逐件逐件的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用线轨导向,升降采用齿轮齿条,没必要配重

长行程提升机一般不会采用导轨的没必要那么高的精度  成本太大而且不好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碟簧螺杆啊?见得比较少啊

https://cn.misumi-ec.com/vona2/d ... E%E6%8E%A5%E6%9D%86
MISUMI有卖 自己做也很简单的

网友C:
导向问题我建议你看一下导靴  这种长光轴一端悬空做导向的很少见(个人感觉效果很差 晃动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cn.misumi-ec.com/vona2/detail/110302396560/?KWSearch=%E9%93%BE%E6%9D%A1%E8%BF%9E%E6%8E%A5% ...

哦哦,这种的我看过,我另一端用的就是米思米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向问题我建议你看一下导靴  这种长光轴一端悬空做导向的很少见(个人感觉效果很差 晃动很厉害)

谢谢你,我之前见过这种东西但不知道叫什么,就是三个轮子导向的,原来叫导靴啊

网友:
给你两张一模一样的实物图

楼主:
谢了老哥,我参考参考

网友:
配置导向没必要用光轴精度这么高的结构,直接用角钢配V型导向轮即可
配重块理论重量=悬臂重量+负载的一半,当然得做成可叠加式的。

网友:
新手来赚威望

网友(2018-06-23):
遇到配重问题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