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设备:测量物体移动的距离并保存

楼主(2018-03-28):
现在需要一个设备(不知道叫什么),在测量物体移动的距离后,把数值保存在电脑里面。有么?

网友A:
被测物是什么,距离范围多少,精度要求多高,工作场景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测物是什么,距离范围多少,精度要求多高,工作场景是什么样的

一个小马达,在装上铜齿轮之后测量轴的窜动量,距离范围大概在0-0.3mm,精度要求0.01mm。工作场景在自动生产线的测量设备上面。测量设备大概做成一端固定,另一端去顶轴,计算两个时间段物体的位置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小马达,在装上铜齿轮之后测量轴的窜动量,距离范围大概在0-0.3mm,精度要求0.01mm。工作场景在自动 ...

激光测距仪。现在的测量仪器都带有数据存储和传输功能,有些仪器连上打印机还能打印数据。

网友A:
数字百分表或者千分表了,带232通讯的,另外你的这个设备的关键尺寸加工精度就得高一个级别,得达到μ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百分表或者千分表了,带232通讯的,另外你的这个设备的关键尺寸加工精度就得高一个级别,得达到μ级

对的 找带有通讯接口的千分表 然后设计一个架子 固定表头 使得表头可以和要测量的部分接触 数据实时采集 找个电气的 两个人合计下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