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中做iLogic提示:攻丝规格无效

楼主(2018-03-28):
我按照陈老师的2011教学视频中的做法,iLogic规则其它几个都生效了,就是螺纹规则,怎么都提示攻丝规格无效,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陈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M0x1的“x”。看着有点怪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M0x1的“x”。看着有点怪异

我也是想到这个问题,担心中英文输入的问题,这个乘号后来都是用系统中的修改的。
在编辑多值列表时,选择下面的一个(系统自动产生的),它的数值就会到上面去,我修改一下再添加。
这样,乘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不对,这个应该是自己输入的。我再试试

用输入法小键盘输入、WORD中插入符号结果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