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CREO2.0贼溜的大神,我想要一个齿轮!

楼主(2018-03-28):
需要一个齿轮,我对着百度研究了3天了,渐变线方程怎么都不对,尝试了4个教程,可是怎么都不行!!!

网友:
自己画齿轮齿廓曲线就累死了。找个有标准齿轮库的二维软件,确定好齿轮齿数和模数后,将二维图再倒入三维草图里,进行拉伸切除。

网友:
网上找找有全参数齿轮,只用更新齿数模数等参数就可以重新生成的那种模型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参数设定,关系方程式, 草绘尺寸约束; 如果前二个没有问题,偿试着把草绘约束关系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参数设定,关系方程式, 草绘尺寸约束; 如果前二个没有问题,偿试着把草绘约束关系调整一下 ...

大神 我能加你QQ嘛

网友B:
网上有直接下载带参数齿轮3D,干嘛自己画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 我能加你QQ嘛

就这样,我尝试了无数次 怎么都不行,换了4个教程了都是不行,怎么弄这个线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直接下载带参数齿轮3D,干嘛自己画

找不到在哪里下载,  我刚接触这些东西 = =  不知道哪里能找得到。

网友C:
你打开SW,做一个导出来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打开SW,做一个导出来不行么

单位没有SW啊。

网友D:
对着百度研究了三天,我也是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着百度研究了三天,我也是笑了

低调 低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 我能加你QQ嘛

1051545594        Solidworks   有问题可互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