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产品下面的料斗是用的什么原理可以实现振动的。

楼主(2018-03-28):
可以控制正反转,可以调整振幅。求各位指导下。谢谢

网友A:
调速电机+偏心轮,可以实现简单的振动

网友:
振动是通过偏心轮来实现的

网友:
偏心轮。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速电机+偏心轮,可以实现简单的振动

调节振幅可以做到吗

网友:
振动盘振动是靠电磁实现的,调节电流或电压可以改变振幅与频率。

网友:
谁来个结构简图啊。

楼主:
有人吗。来个结构简图呗

楼主:
连杆要怎么设计?

网友:
参观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杆要怎么设计?

随便画了一下。你看看。能不能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节振幅可以做到吗

粗略的可调,如果对振幅要求精度高的话,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