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面可以用哪些机械结构去是实现他的运动,望告知

楼主(2018-03-28):
现在要模拟舌头的曲面运动,然后需要设计机械结构来达到其中的几个参考点,我可以用哪些结构,连杆机构可行吗?谢谢!

网友A:
连杆 单边剪式  偏心轴分段 好像很多 看需要精细程度。

网友B:
我承认我邪恶了,模拟舌头。这是要左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承认我邪恶了,模拟舌头。这是要左啥?

因为要做仿生机构,模拟吞咽动作,所以需要知道哪些机构可以实现去曲面的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杆 单边剪式  偏心轴分段 好像很多 看需要精细程度。

谢谢~

网友C:
舌头的曲面运动,是个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舌头的曲面运动,是个什么意思?

舌头的运动曲线是一个曲面,所以需要一种机械结构来代替他的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杆 单边剪式  偏心轴分段 好像很多 看需要精细程度。

可以稍微具体点吗?

网友D:
问题太大了,骚年,你先要想好舌头能做哪些运动。学生不是你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太大了,骚年,你先要想好舌头能做哪些运动。学生不是你这样做的

我要做的是仿生吞咽,舌头的那块的参考点可以模糊,大致可以想成曲面运动,所以问的是机械结构中,哪些机构可以做曲面运动,我的精度不要求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稍微具体点吗?

简单点1号一根弯曲的轴旋转可以控制上下卷曲,控制旋转角度可以调整卷曲度,第二个剪式,这个是双面的,除了上下卷曲还可以伸长,挺吓银的。不过和吞咽好像没多大关系。你要有具体动作才好确定什么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承认我邪恶了,模拟舌头。这是要左啥?

别想歪,那是要吃饭呢

网友:
模拟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