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交流电机的选择

楼主(2018-03-28):
各位前辈你们好,晚辈前来求指点。在做一个绕线机的放卷机构,负载在1200kg,通过计算,负载转矩在272.2NM,摩擦转矩在235nm,立式放着,减速比为5,通过计算需要16.3KW以上的电机,但是需要响应比较好,精度也要比较好,老师给我说用交流伺服电机,但是一般松下、安川的也就15KW,而且价格也比较贵,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算错了,还是怎么回事,如果有大神知道,还请指点一下。

网友A:
给画个结构简图吧,标好相关参数。
什么摩擦转矩在235nm会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画个结构简图吧,标好相关参数。
什么摩擦转矩在235nm会这么大?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因为负载有垂直向下的力,压迫推力球轴承,使得滚珠和内外圈有滚动摩擦力。电机既要克服负载转矩还要克服轴承的滚珠的摩擦。轴的转速最高300rpm,从0-300,加速时间10 s,减速比为5

摩擦转矩

摩擦转矩

网友B:
就说你这一吨多重+300r/min=1辆车+120km/H,你看一下你要求的出线速度再确认一下这个转速,不知立车的工作台有没有1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说你这一吨多重+300r/min=1辆车+120km/H,你看一下你要求的出线速度再确认一下这个转速,不知立车的工作 ...

工作台没有一吨,漆包线包括转台全部算下来,1200kg,最高转速300rpm。

网友(点评):
层主的意思是不是让你参考立式车床的结构?

网友C:
还要计算转动惯量,从负载端把转动惯量往电机轴上做等效计算,最后所选电机的启动转矩大于计算的总等效转矩即可。

网友:
楼主,你的摩擦转矩是对的。换算到电机上转矩要除以减速比(235.4/5=47NM),
同时转动惯量我大概算了一下,如图(电机转矩没加你的摩擦转矩)。请参照一下。

网友:
惯量转矩

网友D:
楼主你的摩擦阻力矩计算应当是没问题,摩擦系数到底是多少,还需要选定型号以后,咨询一下厂家

我想说的是:你这个结构有问题,像这种大型的回转结构,基本上不会是中心驱动的

你这个绕线机,不单有轴向力,径向力也不小,还有倾覆扭矩,推力球轴承不能承受径向载荷。因此不适合你这工况

你可以考虑把轴承换成回转支撑,在内圈或者外圈驱动。对于伺服电机来说,每分钟3000转是很正常的转速,可以考虑将减速比定为10.这样驱动扭矩就会降低为1/10,这样是不是就好选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计算转动惯量,从负载端把转动惯量往电机轴上做等效计算,最后所选电机的启动转矩大于计算的总等效转矩 ...

恩恩,我就是算了负载转动惯量,然后计算了角加速度,得到负载转矩,再计算摩擦转矩,最后除以减速比的到电机力矩,计算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摩擦阻力矩计算应当是没问题,摩擦系数到底是多少,还需要选定型号以后,咨询一下厂家

我想说的 ...

感谢,你的回答对我帮助很大,自己还是没有考虑周到,我看伺服电机像这种十几千瓦的,或者七八千瓦的,一般额定转速不是1500-2000吗?最高也就3000,能用最高转速算吗?一般不是要用额定转速计算么。

楼主:
这是我的计算。

网友:
给你提供一个参考文献。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我就是算了负载转动惯量,然后计算了角加速度,得到负载转矩,再计算摩擦转矩,最后除以减速比的到 ...

要分别把负载转矩和负载转动惯量等效到电机轴上,也就是说要做2个等效计算。根据这两个等效计算的结果去选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对我帮助很大,自己还是没有考虑周到,我看伺服电机像这种十几千瓦的,或者七八千瓦的,一 ...

严谨的来说,伺服电机并没有额定转矩和额定转速的说法

如果你想知道某个转矩下可以达到多大转速,去看转速-扭矩曲线,

比较专业的厂家会至少给出两个曲线,一个是S1,一个是25%占空比的S3,根据你的实际工况选择看哪一个

如果你的占空比非常高,直接看S1曲线。如果占空比与25%区别不大,看上面的S3曲线

如果跟25%占空比的S3相差较大,联系厂家帮你计算一个准确值

网友E:
这么大的东西,还要乘一个安全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的东西,还要乘一个安全系数

计算的转矩乘了一个1.5倍的安全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