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以下机构能否用气缸或者丝杠电机实现

楼主(2018-03-28):
前端负载10Kg。伸缩行程1.2m
4根导向轴加中间气缸水平伸缩,或者气缸换成丝杠电机,是否可行,有没有用过的老司机

楼主:
运行频率1分钟左右

网友(点评):
但看你的描述有4根导向轴应该没问题,还是看结构吧,简图也好。

楼主:
好的明天我计算下剪切力上三维图

网友:
有我们的丝杠嘛?

网友A:
都没问题,丝杠的话,有现成的电动推杆,使用很方便

网友:
精度不高用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没问题,丝杠的话,有现成的电动推杆,使用很方便

电动推杆的话比丝杠电机有什么优势啊

网友:
感觉问得不清不楚……方向呢?效率呢?送什么物料?冲击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没有图吗?理论上是可行的的。。

楼主:
图片已经上了,这个结构的话应该比较好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