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挡圈:u型圈要和活塞一起运动而不是固定的

楼主(2018-03-29):
      活塞向右运动的时候那些小部件也和活塞一起运动,万一回位的时候撞到了呢?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挡圈啊,u型圈,有时候是保护圈和隔套要固定在活塞上和活塞一起运动

网友:
从图面上看这个有可能是油压缸的剖视图,O型密封圈卡在活塞杆缸的端部,随活塞移动时不会跑出来,其主要作用是密封,因为缸体内部压力较大,稍微有点缝隙都会遗漏出来。

网友:
u型圈主要起密封,保护圈主要保护U型圈防止挤出,后面那个导向带起支撑作用。这3件随着活塞杆运动,不会跑出去的。另外活塞要做20~30度倒角,尽可能做的长一些,这样就不会撞上去了。倒角地方一定做的光滑,并且抹润滑脂。

网友:
你这油缸有点意思啊,不走寻常路--别人都是这种结构的,你非得轴内做盲孔,话说你那个O型圈加不加有啥意思没

网友(点评):
我也这样觉得

网友(点评):
那个可能不是O型圈,是O型卡簧,连接活塞和活塞杆;

网友:
不知楼主所云

网友:
我只想问,这些密封件不跟着活塞走,你怎么保证它在每个位置都能密封到。。。请问。。。。初步感觉你不懂油缸的设计和液压的基本常识。。

网友A:
按活塞密封件看这是单作用油缸,右边的活塞杆与活塞式怎么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活塞密封件看这是单作用油缸,右边的活塞杆与活塞式怎么连接的?

右边没有活塞,是一个导向套

网友:
没看懂说的是什么

网友:
做成柱塞缸,再画一遍图应该就理解了

网友:
工作时液压油会把密封圈压倒沟槽一侧,反之到另一侧。你这卡簧以后怎么拆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