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材料参数的概念

楼主(2018-03-29):
张力强度,压缩强度,中泊松比,中抗剪模量
是什么概念,材料力学中有吗?

图片中是SOLIDworks中材料定义的界面

网友A:
英文界面下,
Poisson’s Ratio,翻译成中文 就是 “泊松比”
Shear Modulus,翻译成中文 就是“剪切模量”

其他楼主不懂的,可以把界面改成英文,看一下对应翻译的中文参数名称。

可能中文界面软件翻译不到位吧,出现“中泊松比”“中剪切模量”这样的词

网友B:
抗张强度(tensile strength),即抗拉强度。又称拉伸强度,扯断强度。
你也算混久机械了,难道这些软件都是中国的吗,所谓的中文版并不是原生的,原生的是英文版,而汉化者并不通晓力学专业知识。
你应该到英文版下去看各中文名词的英文写法,就知道它原本的科学含义。
还有帮助文件呢,solidworks全中文版帮助文件让你吃了吗。查询帮助文件的技能没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抗张强度(tensile strength),即抗拉强度。又称拉伸强度,扯断强度。
你也算混久机械了,难道这些软件都是中 ...

应该对照英文版。帮助文件查询了,没有参数概念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文界面下,
Poisson’s Ratio,翻译成中文 就是 “泊松比”
Shear Modulus,翻译成中文 就是“剪切模量 ...

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