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设计不知如何入手

楼主(2018-03-29):
接到一个项目,需要制作一个可调转速的转盘,新手一枚,不知如何入手,望各位大神能给点建议。

网友:
凹轮分割器 配合调速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
转盘直径?
转盘载荷?
工件大小?
最高转速?
最低转速?
水平使用?
空间限制?

网友A:
凸轮分割器配调速电机或者普通减速电机加变频器,亦或者直接用步进或者伺服或者普通减速电机直接带转盘。。。。等等很多种方式,所以你是不是要说一下你的具体使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分割器配调速电机或者普通减速电机加变频器,亦或者直接用步进或者伺服或者普通减速电机直接带转盘。。 ...

转盘上面是放置轻薄的镜片,转盘的直径初步定在400MM,将转盘平均分成十二块用于固定镜片,镜片的直径小于70MM,作业人员收放镜片的时间大概在四秒左右。作业人员希望根据自己的熟练度能自己调节转盘的转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盘上面是放置轻薄的镜片,转盘的直径初步定在400MM,将转盘平均分成十二块用于固定镜片,镜片的直径小 ...

那你这个是半自动了,你可以这样,设置一个按钮,工人镜片放好了,按钮一按,转盘就刚好转30度。转的速度是不变的。就是什么时候放好,什么时候启动。这样应该会比较好。可以直接用分割器来控制,比较稳定点想用伺服这块也可以。具体看你自己。反正我有些客户也是这样子的,放好后自己按按钮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是半自动了,你可以这样,设置一个按钮,工人镜片放好了,按钮一按,转盘就刚好转30度。转的速度 ...

这个转盘不需要停止,只要镜片能随着转盘旋转一圈就可以取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转盘不需要停止,只要镜片能随着转盘旋转一圈就可以取下了

对啊,旋转一圈不是大概要有4秒的时间取镜片?这个不是停止吗?

网友:
12工位的转盘    还得有自动上下料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旋转一圈不是大概要有4秒的时间取镜片?这个不是停止吗?

不好意思,是我的表述出现了问题
应该是转盘慢速旋转,作业员在转盘转动过程中将旋转一圈的镜片取下并换上新的镜片

网友:
楼主好:
      有几个小小疑虑还请分析:
      1)对镜片有无夹具要求,如有计划采用何种夹持方式呢?既要人员拿取方便,又要照顾设备运转/震动s时镜片不会相叠,掉落等。
      2)单纯要求调速采用步进电机就足够,不过要取得要求转台的转速曲线,至少确认转动类型匀速还是一动一停。
      3)有无其他要求,成本,过载保护,人员安全防护(必有,要确认防护内容),人员作业防错,等等
      以上,还请考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的表述出现了问题
应该是转盘慢速旋转,作业员在转盘转动过程中将旋转一圈的镜片取下并 ...

我就想知道,你这12工位的转盘,上面有12个镜片,以某一个工位的外面来做一个静止参照,相当于每一个工位经过这里都是转了一圈了,也就是每转30度到这里,这个工位其实就是转一圈了,找楼主的这个意思每个工位都要取一次,你这样子的话还转盘慢速旋转,旋转的过程中将镜片取下来再放新的上去,想问一下这样的速度得有多慢才可以完成这个上下动作。而且是30度一次,这样的效率不是很慢??个人愚见,不知道是否能清楚我的描述

网友:
如果结构已经再用了,想后期更改,要看你的电机,如果是交流电机,加个变频器;如果是直流,加个电位器。

网友:
调度电机带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