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截面梁问题

楼主(2018-03-29):
这样的两个箱梁截面,底边在一个面上,高度不一样,两板盖板厚度一样,腹板的厚度一样,如何生成变截面梁?求指点。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晰,无法给出意见。

网友:
你是说在软件中怎么生成吗?

SW吗?

网友A:
大概是这样的效果吗

网友:
特征-放样凸台命令。注意把草图直角变成小圆角。

网友B:
5楼的建模方式不合适,因为实际制造时,上面那块板的形状可不是你现在建模的形状,尺寸有误差的,下料要出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这样的效果吗

这样搞出来板厚就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楼的建模方式不合适,因为实际制造时,上面那块板的形状可不是你现在建模的形状,尺寸有误差的,下料要出 ...

谢谢指正

没有实际加工箱型梁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这样的效果吗

是这个效果,能具体说说怎么生成的吗?放样?先放样生成大的,再放样切除中间的?还是一次放样生成?

网友:
感觉上应该可以一次性放样生成

实际操作不出来,水平有限

然后就是先放样整个,再放样切除

但有层主说实际加工这样是行不通的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