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压力机的锻件和空气锤的锻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3-29):
请问摩擦压力机出来的锻件是不是比空气锤出来的锻件密度小一点,可是有的压力机是1000吨的,有的空气锤也就是560吨,谢谢大家

网友A:
“锻件密度”是什么东西?与机器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锻件密度”是什么东西?与机器无关。

比如说用圆钢锻造,哪种机器锻造出来的组织密度紧一点,因为圆钢本身的密度不如锻件高

网友:
摩擦压力机主要干模锻件,空气锤主要干自由锻件。

网友B:
锻件需要多大的打击力才会选择多大的压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锻件需要多大的打击力才会选择多大的压力的,,,

我做的是压力管道上面的法兰,有的人说压力机上锻出来的法兰锻件不如空气锤上锻出来的组织密度高

网友(2019-05-21):
学习一下,期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