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机器人 第三四轴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8-03-29):
四轴机械手,三轴升降和四轴旋转集成在一起,请教下原理是什么。

网友:
滚珠花键

网友A:
图一:是带有旋转的台式焊锡机,第三轴有用丝杆直线模组,也有用同步带直线模组。第四轴一般都是步进电机。
图二:是爱普生四轴机械手,第三第四轴是滚珠丝杆+滚珠花键的组合,升降和旋转可以同步也可以独立。

网友(点评):
滚珠花键有直线式的沟槽。那图上那根杆是螺旋的丝杠,直线沟槽在哪呢?

网友(点评):
滚珠丝杠和滚珠花键的螺母外圆上分别装了专用轴承,通过使螺母、花键母旋转或停止 ,螺母负责升降,花键母负责旋转。 很久以前我拆过一次,详细的自己查找这种机械手配件供应商了解吧!

网友(点评):
图上有很多槽啊

网友(2021-06-22):
引用 网友A:
图一:是带有旋转的台式焊锡机,第三轴有用丝杆直线模组,也有用同步带直线模组。第四轴一般都是步进电机。 ...

有没有动画之类的资料

网友(2021-07-23):
滚珠花键,在论坛搜索下,之前有大神讲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