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限位的问题

楼主(2018-03-29):
请问:①气缸在有机械限位的情况下还需要电磁开关么?
          ②气缸满行程无限位使用的情况下每次都能到达同一位置?

楼主:
①具体看用和种方式监测气缸位置情况可以用磁性开关或者传感?
②满行程使用带来的磨损会对后期使用带来误差,工装需要可调?

网友:
气缸限位最好采取机械和电气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失效,另一种方式还能起作用。两种方式同时失效几率很小。

气缸工作最好不要满行程,留出一定的行程裕量。满行程不光是磨损的问题。

网友:
机械限位是限位, 磁性接近开关是用于回路控制系统,探测反馈;

每次都可以到同一位置,一般不这么使用(用满行程),因为到活塞杆到底了,也就没有力了;

监测气缸行程位置多用磁性接近开关, 也可以用光感传感器探测活塞杆;

满行程,无推力; 另外,满行程也会有公差造成的偏差,一般是大于1是正常的; 这个都要考虑。

网友:
限位跟开关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限位是调节行程的,开关是给信号的。气缸一般不建议用满行程,有误差和其他方面的。

网友:
如果是自动话设备传感器的z作用是发出到位信号,电器程序做下一步执行,没有的话需要用延时做下一个动作开始的信号,不是很好,或者说是很不好,
你要是定位就是半自动,人手启动什么的无所谓了,自己考虑自己工况就好

网友:
磁性开关是给PLC反馈信号的,气缸不要用满行程(老工程师这么教我的)

网友:
气缸的机械限位是最后的保障,增加个电磁开关是双重保障,满行程气缸的精度是无法保证,随着磨损是有变化的

网友(点评):
机械限位的作用就是指哪打哪 磁性开关就是反馈你打到了吗然后给电气反馈个信号可以进行下一步动作

网友:
气缸有机械限位时只能保证到这个位置不动了,如果没有磁性开关的话,气缸控制无法接收到返回信号,除非在机械限位处加装了检测传感器;
气缸满行程无限位的,每次到达的位置都是不确定的,有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