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模型凸台整体移动

楼主(2018-03-29):
如图所示,能将中间的凸台整体下移或上移吗?不是通过拉伸,切除命令完成。请大神赐教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意思?凸台和底部的平台需要做成一个零件还是两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意思?凸台和底部的平台需要做成一个零件还是两个零件?

现在这两个是一体的,我想把凸台部分往下移动50mm,能否像二维图一样,直接把凸台部分往下移动50mm就可以,而不是通过拉伸,去除来实现

网友:
插入-面-移动面

网友(点评):
正解,移动面选中要移动的所有面 然后选择方向 填好距离就哦了

网友:
切除50往下,然后移动实体 往下50就可以了

网友:
点开凸台项,从新编辑草图位置。

网友:
孤零零的凸台,应该有定位尺寸吧
改定位尺寸,凸台不就移动了吗

手工改,
让特征尺寸显示,然后点击那个定位尺寸

系列零件设计表
把那个定位尺寸,弄到设计表中
然后把需要的位置,输入定位尺寸

编码
录制宏---编辑---添加对话,输入定位尺寸
然后把这个宏嵌入SolidWorks中。注意是COM,不是OLE

手工改,显示尺寸参数,可以在设计树上,注释右击,显示尺寸
改完后,要单击“模型重建”,否则变不过来
上面说的都是基于,那个凸台是一个独立的特征。当然这个特征要做成不是独立的也不容易。前面讲的面移动,多半是做了一个参考面,然后控制这个参考面的距离
总之,一是要能使用SolidWorks的功能,二是要有参数化驱动的概念

另外,有一个《草图实体移动》的功能,我没用过。不知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赞同楼上所说,楼主脱裤子放X,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