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气动知识,大神们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8-03-29):
问题描述在图片里面了,大神们可有什么好方法,谢谢!!!

网友A:
把Y型接头换成2位3通阀。

网友:
真空发生器是这样的

网友B:
用的是什么软件打的箭头和字

网友C:
这个是消声器,我想问没气出的话你装它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Y型接头换成2位3通阀。

这个结构是用在测试仪器上的,通过真空发生器把产品吸住,然后再通过气管2吹气把产品喷射出去。空间有限,电磁阀加不下去了

网友(点评):
电磁阀可以放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什么软件打的箭头和字

photoshop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结构是用在测试仪器上的,通过真空发生器把产品吸住,然后再通过气管2吹气把产品喷射出去。空间有限 ...

电磁阀也有很小很精致的,我见过费斯托的电磁阀很小巧。再想想还能有什么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消声器,我想问没气出的话你装它干嘛。。。。。。

这个结构是用在测试仪器上的,通过真空发生器把产品吸住,然后瞬间断开真空发生器的电磁阀,再通过气管2吹气把产品喷射出去,就是在气管2吹气的时候不让气从真空发生器的排气口漏出,

网友(点评):
还是建议你装个换向阀。

网友:
单向阀

网友(点评):
加单向阀,他真空发生器就没用了。。。。

网友D:
应该有特殊的发生器可以实现吸气、吹气

网友:
有真空发生器带吹功能的组合,也是用电但磁阀控制的,只是集成在一起.

网友:
左端是消声器,就是出气的,不然哪来的真空啊,要不真空管加个电磁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结构是用在测试仪器上的,通过真空发生器把产品吸住,然后再通过气管2吹气把产品喷射出去。空间有限 ...

你这两个动作是如何实现的?通过什么控制气管2,真空发生器是一直处于进气状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有特殊的发生器可以实现吸气、吹气

施迈茨有,集成在一起,实现吸真空和吹气
其实就是多一个电磁阀,也不知道LZ空间有小,加个电磁阀都加不上了。。。

网友:
加一个快排就行了,排气口接真空发生器,进气口接气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