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向阀通径的疑问?

楼主(2018-03-29):
有时候需要大流量,而且需要换向,但是换向阀这么小的间隙通流,能够满足吗?这么小的间隙对活塞杆的运动速度肯定有影响>..>>>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初学者,请教各位大神       勿喷

网友A:
有种换向阀叫做先导式换向阀,专门为大流量设计的,你这个图是普通阀

网友(点评):
先导阀的阀芯结构跟这个不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种换向阀叫做先导式换向阀,专门为大流量设计的,你这个图是普通阀

正解

网友:
可以看阀的性能图,每个通径的阀过多少流量都有相对应的压降曲线,看压降是否在你的允许范围内。

网友:
大流量的用二通插装阀,很成熟的产品

网友:
滑阀都是这个结构,200L/min一下没有问题,再往上有难度。流量越大节流口压力损失也大。流量再往上就要考虑插装阀了,山东泰丰国内做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