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8-03-29):
各位大神,第一次用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带着负载每次转一周,但是负载的起始位置有时候能重合,有时候重合不了。查找原因,用输入的脉冲数减去编码器反馈出来的脉冲数,得到以下曲线,有大神帮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吗?(前辈选的伺服电机和减速机,转子惯量比太大了,好几十倍。。。这个应该是每次加速和停止时候不稳定的因素之一,现在想确认的是这个是唯一的原因,还是有其它原因同时作用)

电机带负载时

电机带负载时

电机空载时

电机空载时

网友:
试试把启停的缓减速缓减速调长

网友:
小马拉大车

网友:
增量伺服换绝对值伺服?自己的看法,请大佬指点

网友A:
把你的传动链简图和系统参数贴上来,一起讨论讨论。
从第一张图看到,伺服电机带负载启动时,曲线有抖动,证明负载惯量和电机惯量不匹配。从负载端等效计算到电机输出轴上的负载应该大于电机的启动负载,启动才会平稳。
负载转动惯量大于电机转动惯量时,系统启动转速会出现震荡(抖动);负载转动惯量小于电机转动惯量,系统刹车时,刹车时间会变长,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及时停住。

网友B:
是否有干扰?看到的是有丢脉冲的情况

楼主:
谢谢大神,惯量比是太大了,我准备增加减速比,把惯量比降下来。但是目前新的减速机还没到。从这两张图上还能看出其它的导致系统不稳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有干扰?看到的是有丢脉冲的情况

没有什么干扰啊,很简单的一个系统,从哪里可以看出来丢步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传动链简图和系统参数贴上来,一起讨论讨论。
从第一张图看到,伺服电机带负载启动时,曲线有抖动, ...

很简单的传动链,开始的时候选电机减速机时没注意,惯量比大了。目前准备增加减速比以降低惯量比,按计算能降到4以内。不过新订的减速机还没有回来,现在想知道的是除了这个惯量的问题,还有没有其它原因导致系统不稳定呢?  还有第一张图种(带着负载的曲线),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输入脉冲减去输出脉冲是负值呢?难道还没有输入呢,系统就已经有输出了?没想明白。。。

传动简图

传动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有干扰?看到的是有丢脉冲的情况

是凸起的那个地方丢脉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简单的传动链,开始的时候选电机减速机时没注意,惯量比大了。目前准备增加减速比以降低惯量比,按计算 ...

是多次测试都有负值出现吗?还是就测试了这一次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