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件,M16内螺纹,深24盲孔,如何加工效率高?

楼主(2018-03-29):
不锈钢件,M16内螺纹,深24盲孔,如何加工效率高?

网友A:
要想高效跟加工工艺有关系:建议先车第一面,平面倒角,再粗车内孔,内控倒大角,掉头,平面倒角,内控精车,最后车牙。要注意的是精车内孔的原因是工件太多,车刀难免有磨损,粗车的时候只要不是错太多就不用管,精车一刀能让尺寸统一,免得到时候螺丝拧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高效跟加工工艺有关系:建议先车第一面,平面倒角,再粗车内孔,内控倒大角,掉头,平面倒角,内控精车 ...

感谢元帅支招。现在面临问题是,老是馋削,不断削

网友:
将孔口朝下,反过来放,效率高

网友:
不锈钢钻孔断屑问题是难点。不锈钢有个特点容易加工硬化,因此要适当加大走刀量,降低转速。试试看

网友:
用挤压丝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