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键槽加工精度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18-03-29):
现在做一批空心管件产品,为通孔产品。有内键槽,采用拉床加工方式。检测用通止塞块检测。
现在发现产品在加工后尺寸总是达不到原定的尺寸,似乎有缩小,请问是什么原因?

拉倒尺寸为+0.025MM,塞块尺寸为通块+0mm,止块为+0.02mm。现在拉出来后通块无法进入,或者就很紧。

网友A:
产品变形了,或者说是因为拉刀磨损导致的,应该选择合理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变形了,或者说是因为拉刀磨损导致的,应该选择合理的速度

应该快点还是慢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快点还是慢点呢?

先检查一下拉刀的磨损情况,再就是拉的慢点

网友:
变形是一方面,有可能热胀冷缩吗?

网友:
是什么方向的尺寸不对,也可能是拉刀导套的轴磨损过大,这样键槽高度方向的会是斜的,你塞规也通不过

网友(2020-11-10):
空心管绝对变形了。原因一是管臂厚太薄,二是拉槽前没有进行热处理,再就是拉刀和拉削速度的原因。用单刀式数控键槽加工机床较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