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设计,大家给给意见

楼主(2018-03-29):
平台设计有四个支腿,支腿没有顶在平台底部,而是固定到了平台侧面,每个支腿用两颗M16的螺栓链接平台侧面,这样的设计怎么样,请大家给点意见

平台

平台

网友A:
做个小托托住平台再装螺丝吧,这样组装方便,还增加承载方面安全性。螺丝也没问题

楼主:
您的意思是立柱的安装位置可以,就是平台不好组装吗

楼主:
您的意思是立柱放在平台底部吗

网友B:
123,使点劲,往上点,我曹,过了过了。。。。
或者是,叉车降点啊一点点,我曹,又过了。。。
那只好躺倒组装吧。

立柱算稳定性,一般轴心受压。偏了会有额外的弯矩。不过,目测你这个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这是一条有声音的回复

网友(点评):
这是一条有声音的回复

网友(点评):
周星驰正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小托托住平台再装螺丝吧,这样组装方便,还增加承载方面安全性。螺丝也没问题

您的意思是立柱放在平台底部吗

网友:
支脚放平台底部是比较好的,安装方便,而且是支脚受力,螺栓上下方向固定,承担剪切力较小。

网友:
腿为什么不放平台下面 ? 肯定要放下面安全啊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楼主:
角钢搭接的,侧面比较容易固定,想想办法在平台底部焊块板吧

网友:
建议立柱直接顶在平台下面,这样平台重量和负载直接作用在立柱上。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放下面?螺丝弯后不好拆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立柱的安装位置可以,就是平台不好组装吗

是在组装好的位置平台下方的立柱上焊个小托台托着平台,这样方便组装还安全,其实承载不大的话侧面装两颗螺丝更稳固。

网友:
平台重量和上面负载有多少?如果靠侧面4个螺栓连接,且架子的4个底脚能落到实处,问题不大。

网友:
平台自重加上平台工作时承受的重量,只要螺栓能承受住这样的剪切力就可以,楼主要说清楚平台重量,和平台承重。

网友:
三角架更牢固,不然会有晃动

网友:
立柱还是放平台底下比较好,螺丝不靠谱

楼主:
感谢各位的宝贵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钢搭接的,侧面比较容易固定,想想办法在平台底部焊块板吧

这个角件方式好

网友:
把支腿转90度。它是角铁,转动之后就不会凸出了,见蓝色圈。

网友:
可以这样做,不过不建议;这样锁螺丝万一安装师傅没锁紧或者时间一久螺丝松动了容易造成安全隐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3,使点劲,往上点,我曹,过了过了。。。。
或者是,叉车降点啊一点点,我曹,又过了。。。
那只好躺 ...

我的天,这条回复真的有声音

网友:
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多找找标准,这些东西相对都比较成熟了,自己天马行空可能会有考虑不到的地方,慢慢学、慢慢做,急不得。

网友(点评):
专业解说啊

网友:
围栏做插销式的,方便安装,对孔螺栓连接不方便操作。承重上尽量不要剪切螺栓,一柱顶千斤。

网友:
螺栓受剪力,肯定不如让螺栓受拉力好,可能的话立柱尽量支撑在平台底部那样螺栓就主要是固定作用,而不需要承受太大载荷了

网友:
能用, 但不好用,
螺栓受剪切力, 受力状况不好,
安装受限, 孔不好对

会被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天,这条回复真的有声音

小平台安装的时候都是平台面朝下,安装好腿之后翻过来,大平台需要焊牛腿,平台吊装上去

网友:
支撑柱焊接个伸出的90度角板要来支撑平台然后再用螺丝侧面锁紧

网友:
1.底部连接对于侧面肯定好
2.都没个三角结构,差评

网友:
2楼和29楼的意思是正解,不过29楼那个L型的焊接片改成三角片就OK啦

网友:
除了螺栓受剪力,侧面打个×,稳一点。

网友:
楼主给科普一下,为啥这个没放到下面呗?
或者说放到侧面的好处是啥?

网友:
考虑三角支撑

网友:
最好脚放在平台之下,还有就是两个支撑架之间要有连接,还有记得加六个脚轮

网友:
有安全隐患的设计坚决不能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