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铸造的资料说,“产品脱碳时,撒砂料中加碳质”怎么理解?

楼主(2018-03-29):
产品脱碳的方法,如图上所写

那位高手给指点指点,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上不接下,完全看不懂,

楼主:
如下图所说:

网友A:
防止铸件表面脱碳,造砂型时面砂中兑增碳剂。另一个好处是不粘砂,表面光滑。正常都是喷炭黑悬浮液。

网友(点评):
一般面层不会加入的。都是过度层中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铸件表面脱碳,造砂型时面砂中兑增碳剂。另一个好处是不粘砂,表面光滑。正常都是喷炭黑悬浮液。

谢谢!

网友(2019-09-02):
型壳中加入碳粉。浇注时,可以防止氧气氧化铸件表面。从而保护成分中的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