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扳手顶珠的设计计算

楼主(2018-03-29):
我们常用的力臂式力矩扳手,内部结构大体相似,如图所示,通过力臂尾端的旋钮带动4旋转,推动弹簧3压缩,对顶珠2施加压力,阻止1转动。弹簧压缩量越大,顶珠受力越大,扳手能使用的力矩就越大。那么问题来了,扳手施加力矩时对顶珠产生的力怎么计算?顶珠在弹簧轴线上的分力该怎么计算?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烦请不吝赐教,谢谢!

力矩扳手原理图

力矩扳手原理图

网友:
回帖,支持,然后,不知道

网友:
扳手对钢珠产生的力,这个不好计算(因为我不是砖家),建议用软件CAE分析其屈服强度;弹簧对钢珠的力,可以用弹簧的压缩量乘于弹簧的刚度计算出来,受力是相互的。

网友:
初中学的力的分解你不会吗?还让专家给你算,懒蛋!

网友:
公式代入 应该是吧

网友:
平面受的倒是会,那个圆弧面的力应该怎么分解呢

网友:
以钢珠刚要脱开的极限扭矩分析,应该是点接触。

网友:
囧,没事多翻翻书,理论力学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