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刀架谁见过?

楼主(2018-03-29):
     才买的两台数控车,刀架转一次,床子整体都晃荡。现在刀架底盘的垫块都动了。看起来有一个来毫米。第一次见刀架下边有十毫米左右的垫块。还不是整体的,是不是中心高不够了。垫块来凑数。如果不是新床子早就把刀架拆下来,把垫片用磨床磨一下,把刀架拆下来,现在这刀架。机加刀加上,中心高正好高一个来毫米。给领导反应,领导说,换刀时,床子整体晃很正常,奇葩不?

另一台看着也有20毫米左右

网友A:
小作坊改造的数控,但是你要相信领导说的是对的

网友B:
好象是数控车的转动刀架,刀架太重了吗,还是刀架的转动没有加减速控制

网友C:
晃荡?第一次听说有这情况,抖动倒是有,那是机床刚性不够

网友D:
四方台刀架,最最原始的数控车床,你去看一下中心高对不对,对的话就没问题
不对的话说明换刀后没有回正到位,处理方法:我也不知道,老师没教过……公司里没玩过……
祝你工作顺利T T

网友E:
这么高大上的东西,确实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作坊改造的数控,但是你要相信领导说的是对的

只要床子不散架怎么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是数控车的转动刀架,刀架太重了吗,还是刀架的转动没有加减速控制

为的省事,找块钢板垫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晃荡?第一次听说有这情况,抖动倒是有,那是机床刚性不够

刚性是有一点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方台刀架,最最原始的数控车床,你去看一下中心高对不对,对的话就没问题
不对的话说明换刀后没有回正到 ...

中心高是不对的,需要调整啊,还是等厂家的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高大上的东西,确实少见

双层刀垫

网友F:
好象是垫了两块垫块才凑起 现在的高度的。
我们用的大连的数控车,也是在四方刀架下面垫了垫片,但是只垫了一块。
换刀时晃动是不正常的。

网友G:
刀架垫铁是正常的,我们厂生产的数控车床都是有垫铁的,但是你这个数控刀架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象是垫了两块垫块才凑起 现在的高度的。
我们用的大连的数控车,也是在四方刀架下面垫了垫片,但是只垫 ...

一定是有地方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刀架垫铁是正常的,我们厂生产的数控车床都是有垫铁的,但是你这个数控刀架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双层垫铁

网友:
要求售后呀
宏圣机械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