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六角螺栓放松,大家说说你们的想法

楼主(2018-03-29):
左边固定,右边的是联接链轮的张紧机构,画的简图,用的是螺纹调节来张紧,,,经常松了,  大家说说防松的想法~~安装方便,简单实用。

网友:
有空间的话放个弹簧,或加螺丝顶或限位螺杆

网友A:
在螺栓的另一端用双螺母锁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螺栓的另一端用双螺母锁紧。

还可以用防松螺母或打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用防松螺母或打保险丝

这个方法也可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固定位置再加一个螺丝顶上去,双向的……

网友:
加个螺母

网友:
双螺母锁紧

网友:
从实际出发,没有一种防松的螺纹连接是绝对可靠的
这种问题求助,第一,要详细描述结构;第二,工作环境。

网友:
解决方法有很多种,,但要看实际工作情况,最简单是加多一个螺母。

网友:
新手来学习了

网友(2018-05-08):
调好之后焊上

网友:
还可以用防松螺母或打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