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难题,苦恼

楼主(2018-03-29):
传动问题,各位大侠帮忙给个方法。图片写了个错字

补充内容 (2018-3-30 23:13):
补充一下:电机输出转矩50Nm,输出轴径38mm,障碍物边缘离轴中心最大距离为300mm。

补充内容 (2018-3-30 23:14):
要求传动效率97%以上

楼主:
有想过用万向节联轴器,但是似乎效率比较低

网友(点评):
全套用伞齿轮传递。

网友(点评):
那得4套锥齿轮了,想想都有点恐怖

网友A:
平行轴,两对齿轮不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行轴,两对齿轮不行么

两对齿轮是比较简单的方法,但不知道他说的障碍物尺寸有多大?如果障碍物尺寸比较大,齿轮就很大了。楼主也没描述清楚。

网友(点评):
大了就用带轮

网友(点评):
障碍物比较大的话就带轮也可以吧。。。

网友:
皮带?同步带?障碍物下方放根平行轴。

网友:
只能考虑绕过障碍物了

网友:
这是谁设计的,

网友:
可以用同步带轮传动吗?下面主动轴带上面两个从动的轴实现两个从动的轴同步

网友:
障碍物是个什么障碍物

网友:
加齿轮啊

网友:
万向节,伞齿轮都可以

网友:
近了齿轮 远了皮带

网友:
T型箱传动

网友:
转速、传递功率、障碍物尺寸、使用工况都得有个大概参数才好定方案,还有障碍物可不可以做孔穿轴

网友:
同步带过渡过去

网友:
便宜点,精度低,那就用链传动。

网友:
传递扭矩不大的话可以考虑柔性传送轴

网友:
赚赚积分。。。。。。

网友:
小时候 四驱车 前后轮链接的那个

网友:
这条件有点少是的,比如障碍物多大呀。。
要是没有限制条件,直接软轴呗  O(∩_∩)O哈哈~
加一根平行轴,两根皮带or链条啥的。

网友:
齿轮传动

网友:
平行轴,链传动

网友:
楼主应该在补充清楚会比较好点
障碍物的大小对方案有影响

网友:
链传动最便宜

网友:
障碍物有没有尺寸?

网友:
加三四个齿轮可以么

网友B:
显然,楼主已经忘记这里有个帖子了

网友:
效率是主要问题很难做到像直轴加轴承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楼主已经忘记这里有个帖子了

帖子没忘记。条件已经补充了。我觉得平行轴方案好。谢谢你!谢谢大家!

网友:
转速是多少?

楼主:
转速最高3000

网友:
用转向器应该行吧

网友(点评):
这个换向器是什么?有无资料,发一份。谢谢!

网友:
楼主说出具体情况,在障碍物上打洞吗?通孔还是两个同心的盲孔,障碍物有多大?

网友(2018-05-08):
在阻碍物上打洞

网友(2018-07-12):
同步带,链条,锥齿轮,都可以实现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加根平行轴,不过不管是带传动还是齿轮传动这么一搞传动效率一般会降到0.85以下的,当然你要是用一些很精密的齿轮、轴承、联轴器等,传动效率能达到0.96,只是那样成本太高了。

网友:
平行轴加齿轮。若是不要求传动效率可以用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