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表面加硬

楼主(2018-03-30):
有个零件需要表面加硬,增加耐磨,想做离子渗氮,有大神认识国内比较好的厂家吗。或者有其他好办法,需要保证公差,因为是后工序了

网友A:
国内做离子氮化做得好的不多,我们的螺杆料筒做离子氮化的是找浙江华业做。如果要求不高的建议用普通的氮化就好,能做普通氮化的厂家就多得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做离子氮化做得好的不多,我们的螺杆料筒做离子氮化的是找浙江华业做。如果要求不高的建议用普通的氮化 ...

谢谢,留意下

网友B:
离子氮化做得好,变形少,全国双手可以数的过来。

网友C:
什么材质的,如果是铁的建议做QPQ,这个硬度和淡化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可以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子氮化做得好,变形少,全国双手可以数的过来。

嗯暂时了解到的也是氮化变形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材质的,如果是铁的建议做QPQ,这个硬度和淡化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可以考虑下

球墨铸铁

楼主:
引用 楼主:
球墨铸铁

精度要求也挺高,想放在精加工之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要求也挺高,想放在精加工之后

是的啊,QPQ和淡化差不多,精加工之后去表面处理的,镀层也很薄的,硬度比淡化硬多了

网友(2018-08-11):
学习了,好的建议,我有一种长刀具需要耐磨和很好的直线度不知道QPQ 能做吗

网友:
为什么都不喜欢说数据呢?加硬的话,HV硬度要求是多少呢?耐磨磨的话,磨损多少?

网友:
等离子喷涂(氧化铬涂层),抛光,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