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边角焊缝不留在边角如何用SW实现

楼主(2018-03-30):
钣金边角焊缝不留在边角处,如图所示

网友A:
两种方法:
1边角-闭合角
2四个围边用两次边线法兰:边线法兰-选对边,再边线法兰-选对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呢……

谢谢,不过我要的是这种效果兄弟

楼主: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Q5NDcyfDdkNjc1NGE5fDE3NTUxNDgwNDJ8MHw%3Daa529319735 发表于 2018-3-30 09:28
图呢……

要如图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法:
1边角-闭合角
2四个围边用两次边线法兰:边线法兰-选对边,再边线法兰-选对边

要的是拐弯的取角方式。。谢谢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的是拐弯的取角方式。。谢谢您了

看图片的那样,应该要自己在画上去那个角落,你的这个钣金件是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如图效果的

都知道怎么样了,还折不出来,那指定是你软件用得不熟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知道怎么样了,还折不出来,那指定是你软件用得不熟练了。

是我的原因,刚接触钣金。处于学习阶段,可否将源文件发给我,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的那样,应该要自己在画上去那个角落,你的这个钣金件是门吗?

是一个类似桌面的边角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知道怎么样了,还折不出来,那指定是你软件用得不熟练了。

大神,,已经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