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钣金折弯系数

楼主(2018-03-30):
哪位大神有solidworks的钣金折弯系数表,求分享。

网友:
可以用折弯扣除法的。计算方法和折弯那些师傅算的一样,
在solidworks钣金的折弯系数那里选 折弯扣除,在折弯扣除输入  t×1.6×n 这样展开就没错了。
t = 板厚
n = 折弯次数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这个折弯次数是在同一个弯折的次数,还是说这个方向上的折弯个数?这样折出来的折弯内角是多少?

网友:
非常感谢,收藏了!

网友A:
料厚                       K因子

1.5                         0.335

1.8                         0.485

2.0                         0.465     (50吨折弯机 12mmV槽)

2.5                         0.500

3.7                         0.432

4.0                         0.498

6.0                         0.456

折弯扣除(敷铝锌板)
1.5                        扣除:2.26mm(50吨)
1.5                        扣除:2.46mm(250吨)(8mmV槽)
2.0                        扣除:2.95mm(50吨)(8mmV槽)
2.0                        扣除:3.25mm

网友(2019-10-29):
引用 网友A:
料厚                       K因子

1.5                         0.335

感谢。请问是否有更详尽的参数表,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