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抓气指的定位精度有多高?

楼主(2018-03-30):
想抓取一个86直径的金属圆筒,需要很高定心精度也即抓取后圆筒轴心与三抓气指中心高重合度,现在唯一担心的是三抓气指的定位精度,在网站上查到的气抓重复定位精度全是清一色+-0.01,但是三抓电指复定位精度也才+-0.03,所以有点不敢相信,才请教大家

网友:
应该是可以达到的吧。

网友:
看选型手册,不同的厂商肯定有好有坏

网友:
SMC的二爪、四爪倒是用过不少,夹持的物料比较单薄,实际可以达到重复定位精度±0.02mm,会产生一些误差。
三爪没用过,但也差不多吧!

网友:
我的理解是:

1、气爪比电爪精度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的最终执行机构是一样的,气爪的精度只取决于机械结构的精度,与动力源无关,但是但电爪比气爪多一级传动,所以精度低。
2、关于重复精度的定义:(以下分别引自SMC和FESTO的样本)
SMC的定义:在同样的动作条件下,同工件反复夹持时的工件移动量。
FESTO的定义:夹爪移动方向100次连续行程正常使用下的终端位置漂移。

3、以下是重复精度的对比数据:
SMC:平行气爪MHZ2系列:+/-0.01mm
        平行电爪:LEHZ系列:+/- 0.04mm
FESTO:平行气爪HGP系列,+/- 0.04mm。

4、气爪、电爪的结构:

网友(点评):
你说的有几分道理,但是三爪内部是什么结构,和两爪比谁的定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