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料机构,确定整改方案

楼主(2018-03-30):
我是个机械设计的新人,刚来公司接的第一个大活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好尴尬,大家能帮着出出主意吗问题归纳:

1.这是个大枣斜面上料的设备的一部分,要求一个皮带间隙上一颗枣(可以偶尔空着,但不能多)
2.第一次做的是三角形的分料格挡,结果发现左右间隙太大,而且皮带间隙稍大,一次上两三个枣。
3第二次整改,做的是不锈钢管格挡,皮带间隙用贴硅胶条的方式做到自己想要的间距,结果就发现刷子的效果没有之前那么好了,总是会出现大片空白,纵使有多的也刷不下去,一直在那儿打转。
4.最后没办法,就在角度上下功夫。最初是45°后来调大或者是调小效果都不是太理想
结论:这两次的整改到现在为止看来,都不成功!
PS:因为成本方面的控制,公司领导想做成这种方式上料,请大佬们帮忙看看,这种方式的可行性,以及有没有好的整改方案,谢谢了!

整改后

整改后

整改前

整改前

整改前

整改前

楼主:
因为不知道问题描述的如何,如果有不清楚的提出来,我会及时补充!

网友A:
建议采用振动盘式输送大枣,你这种漏斗是静止状态,很难送传送带上面。

网友(点评):
还是振动盘靠谱

网友(点评):
是啊,第一反应上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采用振动盘式输送大枣,你这种漏斗是静止状态,很难送传送带上面。

之前讨论过这一方面,因为是六路(六个振动盘,或者是一个分六路)成本太高,食品机械尤其是农用食品机械本身就没多大利润,所以就在这个上面下功夫,看看能不能成功,结果就悲催了(怎么试都不成功),自己的处女作成了这样,心里还是很不好受的。

网友(点评):
农用机械实际上是最难的,因为来料的不一致性太大了,楼主加油,祝成功

网友B:
是否应该先区分下不同大小的枣,然后再来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应该先区分下不同大小的枣,然后再来提升

有呢,客户给的枣都是大小筛选过的,

网友(点评):
有没有可能是尺寸范围太大,还需要再次细分

网友B:
前端做一个区分装置,皮带根据不同规格去设计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呢,客户给的枣都是大小筛选过的,

个人感觉不是,因为之前没接触过上料这一块,而且间隙是最后自己做试验试出来的最佳效果!我在想这样上料真的是可行的吗,或者有没有国内外同方式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端做一个区分装置,皮带根据不同规格去设计

嗯,这个方式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楼主:
之前讨论过这一方面,因为是六路(六个振动盘,或者是一个分六路)成本太高,食品机械尤其是农用食品机械 ...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讨论过这一方面,因为是六路(六个振动盘,或者是一个分六路)成本太高,食品机械尤其是农用食品机械 ...

如果成本要低,那你把漏斗做成可以抖动式,增加一个振荡器,这样给大枣一个向前运动的力,之前有看到人这么干过。

网友C:
前段可以先加个直振,然后在掉进斗里面

楼主:
大家都来看看,欢迎提提意见

网友D:
为什么不先实验一下多加几道毛刷,改变一下皮带倾角啥的能快速实验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先实验一下多加几道毛刷,改变一下皮带倾角啥的能快速实验的方法

因为我自己第一次做大一点的方案,一般都是做出来给老师傅看一下或者他给我指个方向,他说可以,我也就没想太多,而且当时方案催的急,从设计到完成一个半月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段可以先加个直振,然后在掉进斗里面

其实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个漏斗来完成储存来料,皮带进行分类,毛刷筛掉多余,再用电机传动皮带上料。但是这么做下来没做到预期,大大小小也试验了十几回了,没什么显著的成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段可以先加个直振,然后在掉进斗里面

不了解你说的直振,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成本要低,那你把漏斗做成可以抖动式,增加一个振荡器,这样给大枣一个向前运动的力,之前有看到人这 ...

好的,这个方式可以参考

网友E:
毛刷改成软胶可以把多余的扫掉啊!

网友F:
只要将齿做成小凹形状,只能容纳一个枣,即可,去掉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毛刷改成软胶可以把多余的扫掉啊!

没太看懂哎,软胶的毛刷吗,是什么样的。我当时定的是0.5mm直径的毛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将齿做成小凹形状,只能容纳一个枣,即可,去掉刷子,

这种方式想到过,但是没有找到能做出这种皮带的厂家(我之前用的不是同步皮带)

网友(点评):
自己加工,铆在平皮带上

网友G:
一个枣一个坑,那么多余的就能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枣一个坑,那么多余的就能扫出来

想到过,这样的皮带不好做,问了好几家都不行,所以没在朝这个方向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要将齿做成小凹形状,只能容纳一个枣,即可,去掉刷子,

怎么可以做这种小尾巴签名啊,大神

网友H:
随便说几点看法:
1. 这个提升上料的机构方向上倒是没有大的问题, 设计的细节上需要仔细考虑. 原理大家都知道, 但实际上要做出来就不简单了.
2. 皮带挡片上可以开安装通孔,以便增加垫片来调整空挡尺寸.
3. 分料格挡的间距也要可调, 枣子的形状是卵圆形, 太小了进不去.
4. 旋转毛刷个人认为没必要, 调整角度, 枣子多的话, 肯定站不稳, 会自重下落, 或者用个毛刷板刮一下就可以了.
5. 上料的速度, 如果皮带速度加快, 是否可以改善, 但要确保每个槽都有料, 那就不好说了, 枣子能不能进槽, 本来就是靠运气的. 不能强求.

另外, 想问一下, 为什么一定要一个槽一个枣? 后续是什么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H:
随便说几点看法:
1. 这个提升上料的机构方向上倒是没有大的问题, 设计的细节上需要仔细考虑. 原理大家都知 ...

好的,谢谢指点,后面是有视觉检测的,所以可以空出来一部分,但是一多的话就不行了,最好能达到的状态是百分之八九十都有枣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想到过,但是没有找到能做出这种皮带的厂家(我之前用的不是同步皮带)

嗯嗯,谢指教

网友I:
加过隔板并调整隔板高度试过了吗?
有效果的话 多加几个隔板 间隙等差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过隔板并调整隔板高度试过了吗?
有效果的话 多加几个隔板 间隙等差变小

嗯嗯,好的

网友J:
前面有一位说的振荡器 一位说的直振
我的理解应该差不多是一回事
就是通过震动 使产品在流道里面朝一个方向移动

楼主你可以试试通过调整分料格挡的间隙 皮带上挡片的高度 间距以及皮带的角度 看能不能快速的达到效果(毛刷可有可无)
这些你是可以通过静止试验设定一个初期的效果
然后运动试验再去细微调整

网友(点评):
另外您说的这些方法差不多都试过了,跟预想的还是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指点,后面是有视觉检测的,所以可以空出来一部分,但是一多的话就不行了,最好能达到的状态是 ...

如果有视觉检测,是否成本又上去了?

网友(点评):
这个之前就有预算,是不得不加的,

网友K:
我觉得你可以参考下投币机分货币的那个思路,我记得论坛里面有动态图,就是在来料上再分个几个区域输送

网友:
MARK

网友(点评):
多谢关注,有好的意见可以指教下

网友L:
在哪个料斗上加个振动泵就行了,那个输送带自己要实验下最佳形状和尺寸

网友:
不清楚最后要达到什么目的
以下建议:
1)分开大小
枣是橄榄形的,用振动筛的方式,让枣排顺溜。振动筛不贵,用一个电机,轴头装偏心轮。这个偏心轮直接顶筛子,筛子两角装弹簧(或者四个角)。筛子表面用波纹板,每个波纹槽里可以容纳一溜枣。各种计算可以看东北大学闻春邦的振动筛的教材。这个需要好好计算。振动不必太厉害,振动筛与平面夹角要合适。波纹形状的筛子可是木头、塑料、铁皮。
从筛子流下来的枣,用V形口分离
具体是:枣在V形口上滑动,在适合的宽度处掉下。V形口下放几个抽屉,这样大小不同的枣就会落到不同抽屉里,大小就分开了
我想,要防止橄榄形枣乱转,还要处理枣和枣之间粘在一起。等等
2)分个数
不知道是不是要去包装
分好大小的枣,排成一排,比如五个、十个,长度应该差不多,这时用一个定好尺寸的推板,就能把个数分出来了。

整套东西,只要材料选择和机构(平面、斜面、波纹槽等)巧妙,花不了多少钱。
关键是,处理实际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要巧妙、要可靠
也别想一次成功,工程技术都是逐步完善的

网友M:
可以试试让枣子从上面往下滚,

网友(点评):
试过,效果不好 枣待不住,达不到预期的产量,而且试着把皮带上隔条拉掉一半还是不行!

网友N:
优酷之类的视频网站上面有很多的水果分选视频,多看一些说不定就茅塞顿开了。

后面的视觉系统不知道作用是什么,仅用于分开大小或区分个数显然有点大材小用,是不是筛选烂果或区分颜色来识别成熟度?

视觉系统供料没必要一定要放在皮带格里面,直接用只能容纳一颗枣的V型槽皮带连续输送就可以了(带点低频小振动),视觉系统会区别开各个枣的。

网友:
建议把设备支架分成两个部分,料斗支撑在弹性支架上,并且增加震动马达,皮带的出料端支撑在固定支架上,挡条的前端做成楔形,挡条的两边可以分别调节,可以适应不同的枣子的长度

引用 楼主:
不了解你说的直振,是什么样的

直线振动机可以有效的去除重叠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点评):
我不太清楚,我想问下这样整改好,还是直接上振动盘好?那个成本低而且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试试让枣子从上面往下滚,

试过,效果不好,要是达到滚落角度,会出现大片的空白

楼主:
引用 网友N:
优酷之类的视频网站上面有很多的水果分选视频,多看一些说不定就茅塞顿开了。

后面的视觉系统不知道作用 ...

这个只是上料部分,不包括视觉的,您提到的水果分选视频,我在网上找找看看有没有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J:
前面有一位说的振荡器 一位说的直振
我的理解应该差不多是一回事
就是通过震动 使产品在流道里面朝一 ...

您说的很对,但是最初的时候把这一块想的太过简单了,基本上只是了解了下枣的规格大小,大部分的试验是设备完成之后发现不行才进行改动的,哎,还是没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你可以参考下投币机分货币的那个思路,我记得论坛里面有动态图,就是在来料上再分个几个区域输送

行呢,我在网上找找资料参考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L:
在哪个料斗上加个振动泵就行了,那个输送带自己要实验下最佳形状和尺寸

已经在试验了,但是改成不锈钢管后,刷枣就不怎么给力了,可能是间隙太小导致的毛刷刷的枣没地方落下去

网友O:
没看到照片不好说,是坑里有个枣,坑外也有枣吗?还是俩枣占了一个坑?如果是坑外,那就倾斜滑落吧,坑里有俩就是坑太大了。想要占坑率高当然要冗余高一些,多出来的让它自然掉落就好了。如果枣有大有小,俩小枣占了1个坑,就只能增加一道筛选工序

网友P:
利用料本身的大小做出上下间隙只让一颗枣子出来,速度随意调节皮带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O:
没看到照片不好说,是坑里有个枣,坑外也有枣吗?还是俩枣占了一个坑?如果是坑外,那就倾斜滑落吧,坑里有 ...

其实我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枣是筛选过大小的,问题是在这种农用机械用纯理论是解决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利用料本身的大小做出上下间隙只让一颗枣子出来,速度随意调节皮带电机

间隙上是没问题了(经过好长时间验证出来的),但是就是结构上,我感觉要好好改改,一时间没有头绪,

楼主:
有点菜,献丑了

网友Q:
是鲜枣还是干枣?
鲜枣的话可以考虑这两种方式:一种是使用带角度的输送带与水平输送带配合,利用料的大小,每个工位只能存一个料。一种是使用顶升机构配合下料机构,顶升板是一个料宽度的斜板,图片上是单工位下料,应该可以改成多工位

我现在在做的一个项目,需要给鲜虾排料,头都大了,各位大神有什么思路可以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是鲜枣还是干枣?
鲜枣的话可以考虑这两种方式:一种是使用带角度的输送带与水平输送带配合,利用料的大小 ...

同病相怜啊,我这上料的也做的头疼,感觉无爱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想到过,但是没有找到能做出这种皮带的厂家(我之前用的不是同步皮带)

考虑物料大小,试验倾斜度和卡条厚度,因为可以没有,所以综合上料率可以尽量降低卡条厚度,倾斜度结构做成可调

楼主(2018-05-19):
引用 网友R:
考虑物料大小,试验倾斜度和卡条厚度,因为可以没有,所以综合上料率可以尽量降低卡条厚度,倾斜度结构做 ...

我们现有的设备是据有这功能的,但是怎么试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楼主:
现阶段又试了下直振上料方式,通过和专门技术人员接洽感觉(上料速度、物料间隙、成本预算)三者之间很难达到一个共同点,所以暂时放弃这种

楼主:
下一步的目标是,把两皮带之间的格挡去掉,毛刷也去掉,试试通过皮带抖动是否能达到振动筛料的效果

网友S:
可以把链条上的挡板做矮一点,左右间隔小点,存在多料的情况下,增加毛刷类的东西,把多余的刷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S:
可以把链条上的挡板做矮一点,左右间隔小点,存在多料的情况下,增加毛刷类的东西,把多余的刷下来

你说的这个东西,我已经试过了,效果依然不好

网友T:
把刷子变成一个可以上下调节的竖板可以吗?高度只允许通过一个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T:
把刷子变成一个可以上下调节的竖板可以吗?高度只允许通过一个枣子

试过,效果没有刷子好

楼主:
就在昨天上料机构终于出现希望了,具体处理方法:
1、吧两皮带之间的不锈钢管去掉。
2、皮带高度截去小一半。
3、在上面粘成如图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