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基圆半径的确认方法

楼主(2018-03-30):
具体使用诺谟图完成,详细见图片

网友A:
先看一定角度内的升高距离,在看小于30度坡时需要走多长的圆弧长度,用这一角度和圆弧长度算出最小基圆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定角度内的升高距离,在看小于30度坡时需要走多长的圆弧长度,用这一角度和圆弧长度算出最小基圆直径

对的,就是这个思路,那选择支点你有什么心得,支点的合理性是怎么评价的?

网友A:
基本上,支点越远,滚子摆动范围越大,基圆也就越大,支点的选择:不能让曲线槽太陡,摆角不宜过大,尽量近,基圆尽量小,我觉得就这几个注意点,画草图多调整几次,择优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支点越远,滚子摆动范围越大,基圆也就越大,支点的选择:不能让曲线槽太陡,摆角不宜过大,尽量近 ...

那力学性能,弹簧的选择有专门的理论计算公式么?你有相关的资料或实例么?

网友(2018-05-31):
谢谢分析,讲解。

网友B(2022-03-10):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定角度内的升高距离,在看小于30度坡时需要走多长的圆弧长度,用这一角度和圆弧长度算出最小基圆直径

大侠,看不懂啊。一定角度内的升高距离是指推程吗  ,小于30度坡又是什么原理。 请大侠帮忙解惑。我最近开始研究了一段时间

网友:
没有威望 先码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看不懂啊。一定角度内的升高距离是指推程吗  ,小于30度坡又是什么原理。 请大侠帮忙解惑。我最近 ...

压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