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对免费的数控系统,免费数控编程软件比较了解的人

楼主(2018-03-30):
   最近对小型数控机床,小型数控雕刻机,桌面机床比较有兴趣,大家知道有没有免费的比较好用的数控编程软件,还有价格便宜一些的控制板。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资料,以后如果有条件可以自己搞一个玩玩,没事的时候自己也可以加工一下非金属或者铝铜等小一些的零件。

网友:
你是懂行还是不懂行呢?懂的话自己就知道,不用问别人,不懂的话这路有些长,不是一时魄力来了随便就自己做一个的。
买个现成的二手雕刻机也不贵啊,自己搞有的忙活了

网友A:
其实结构不是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 系统哪里来 , 我看过别人做的台式的小龙门 自己设计组装,就是没说系统怎么弄的

网友:
有卖的,找宝宝就可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结构不是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 系统哪里来 , 我看过别人做的台式的小龙门 自己设计组装,就是没说系统怎 ...

有盗版的软件。但是不太好用

网友(点评):
盗版的软件,用电脑编程 会出问题么 ,就怕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盗版的软件。但是不太好用

正版的该撞的也是要撞的啊

网友:
兄弟开玩笑吧,你以为单片机呢,数控系统就那么几家。如果容易的话,就不只那么几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