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发生器使用

楼主(2018-03-30):
请教各位,图示的真空发生器有什么方法可以延长使用寿命?怎么样去降低使用时产生的噪声呢?不胜感激

楼主:
也用过SMC的,现在是气立可的,感觉差不大。主要这个噪声都不小

网友:
你现在使用的真空过滤器是什么品牌的,使用工况是什么样的,寿命大概多久

网友:
费斯托更好

网友:
施迈茨的不错

网友:
施迈茨真不错

网友:
排气越急,效果越好,噪音也大。建议隔离。

网友A:
图中的真空发生器为单级式真空发生器,有效通径截面积根据文丘里原理又不能太大,当外界环境比较差的时候,内部喷射口(喷嘴)就会堵塞,导致真空度下降,真空流量迅速衰减。 Singel
因为是单级式真空发生器,排气口压力还是很大,流速也比较快。常见的烧结式消声器如果想有效降低噪声,那么必然影响排气流量,从而直接影响到发生器的真空流量。所以绝大多数单级式真空发生器选择用塑胶消声器,但效果有限。

想要彻底解决,建议选择多级式真空发生器,并配开放式消声器,如瑞典PIAB。从耗气量、消声两个方面整体考虑可以实现使用寿命、降噪的目的,只是成本会有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的真空发生器为单级式真空发生器,有效通径截面积根据文丘里原理又不能太大,当外界环境比较差的时候, ...

查一下,瞅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