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平行板固定

楼主(2018-03-30):
两平行板固定结构,平行板上各方一个电动旋转台,要求稳定性高,两旋转台对中性好,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我真的是小白,没弄过,碰到固定要求稳定性,对中性的问题就头疼)

网友:
1、稳定性好,那就加强刚性,比如加厚、加筋等等
2、对中性好,那就一体加工定位孔或者做一根芯棒作为安装工装保证对中

网友A:
你这结构看着就薄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结构看着就薄弱

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B:
首先两平板上方都放置两旋转台,两旋转台同轴度有要求,不能把这两个做成一体,最好分体加工,最后装配保证上下两个平板的同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两平板上方都放置两旋转台,两旋转台同轴度有要求,不能把这两个做成一体,最好分体加工,最后装配保证 ...

中间有光纤从上穿下来,从纸面朝外有激光光束打在光纤上,所以不可能做成一体式的,总觉得无法对中,光纤直径是150um,要求不能扭转,上下中心统一

网友:
需要在装配治具上下功夫,做一个好的装配治具以保证其对中性

网友:
两个立板铣槽,安装横板,两块横板配套加工

网友:
没太懂为啥不能做成一体式的

网友:
可以在两侧安装槽和两块安装板用定位销连接吗?然后旋转台安装孔相对定位销孔的尺寸加工要求给个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