叉车倾斜油缸孔用密封圈和轴用密封圈区别

楼主(2018-03-30):
    孔用密封圈是把外径写在前面,轴用把内径写在前面。但是前辈说两者拿到手一下就可以看出来,并不是从文字标号来看的,可是我看了孔用是轴用的密封圈实物好像没看出什么差别来,望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你问下那个前辈就好了嘛,多和有本事的人搞好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下那个前辈就好了嘛,多和有本事的人搞好关系,

本人实习生,前辈说全告诉你了有什么意思

网友:
建议你拍个照片上来再说,要不然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帮你解决问题。密封件的结构有很多种,有些是轴用和孔用通用的。

网友:
有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 有的方法是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 前者通过学习可以撑握,后者需要实践中认真体会总结;

网友B:
这个确实能看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能看出来啊。

怎么看,有什么区别

网友B:
那要看什么类型的密封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什么类型的密封圈啊。

倾斜油缸的轴用和孔用,或者您随便举几个例子好了

网友(点评):
你拿两个油封对比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Y型的看内外唇口高低就可以,高的是孔用的,低的是轴用的。轴孔两用的是等高的。

网友:
楼主说的是O形圈吗?

网友:
要说到某一油缸的专用密封件就很难说清楚了,因为不同厂家用的密封件型号也可能不一样

网友:
斯特封和格莱圈就是O圈的位置相反,斯特封是轴用密封件,O圈在PTFE外面

网友:
有些U圈是轴孔两用的

网友:
想了解的话最好上一些密封件的官网下载一些样本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密封圈是很专业的东西,各个厂家设计和名称都有所区别,建议你找几个比较权威公司的样本看一下,东西细节比较多,老师傅的经验很可能过时了。看看特瑞堡的样本。

网友(2018-05-03):
Y型密封,看两道密封的边哪个短,外面的短就是孔用的,里面的短就是轴用的。
长的主要是支撑密封圈作用,贴合槽底。
短的起到主要密封作用。

U型的两边一样长短。都可以密封。看你用那一面。

斯特封和格莱圈那种就比较好分别,硬的那边就是密封。
斯特封一般是单边密封,有缺口那边朝着油缸内部起到密封作用。
格莱圈是双向的。

常用的也就哪几种。
这几年活塞密封用KDAS组合密封的比较多。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