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自定义属性模板加载不上

楼主(2018-03-30):
最近换了17版本的,发现自定义属性模板加载不上,就是在17的软件上建了自定义属性模板也读不出来。求助大神指点。

网友A:
名称改成字母试试

网友B:
保存在SolidWorks默认路径试试。
C:\ProgramData\SolidWorks\SOLIDWORKS 2018\lang\chinese-simplified

网友C:
还是在自带的教程中找答案,虽然比较麻烦。但是弄明白了记得更清楚
不过,在此之前需要弄清楚,安装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名称改成字母试试

试了,改成英语路径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在自带的教程中找答案,虽然比较麻烦。但是弄明白了记得更清楚
不过,在此之前需要弄清楚,安装有没有 ...

平时都可以,以前用其他的版本创建后都能用,步骤应该没问题,怀疑是版本不太对,有用2017SP3的吗,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网友(2018-06-12):
大神,,你好,,你的这个自定义属性模板能上传一份吗?我懒得不想自己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存在SolidWorks默认路径试试。
C:\ProgramData\SolidWorks\SOLIDWORKS 2018\lang\chinese-simplified

正解

网友(2018-07-23):
路径不对吧,可以看看这个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page=2#pid5256781

网友(2021-08-05):
太对了,保存到默认目录

网友:
文件位置-自定义属性文件,看你现在模版放在哪个文件夹的,添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