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德客无杠气缸负载

楼主(2018-03-3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亚德客选型书无杆气缸那一页直接给出负载具体值的,我照着那个选了一次,感觉这个有点不对啊,12KG左右的水平负载就要选40缸径的,那么大吗?有谁清楚原因吗,谢谢!!

亚德客无杆气缸

亚德客无杆气缸

网友:
无杆一般只用轻量负载;因为受力是径向受力,另外,书上写的一般是理论值,还要*0.5-0.7安全系数;

网友A:
样本的意思是滑块承受的负载,而不是气缸的出力

网友B:
外部连接座通过磁吸附着在活塞上,负载受限于磁吸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连接座通过磁吸附着在活塞上,负载受限于磁吸力

不好意思,再问一下,那我加滑轨呢,负载可以多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样本的意思是滑块承受的负载,而不是气缸的出力

不好意思,再问一下,那我加滑轨呢,负载可以多点吗?

网友C:
加滑块也是没用的 ,磁耦合力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滑块也是没用的 ,磁耦合力不够大。

这样啊,明白了,谢谢!

网友:
无杆气缸是利用吸磁的力来进行力的传输,力大容易出现脱磁现象,相比SMC等品牌的亚德客无杆气缸的输出力差得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