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上的这个螺母到底应该拧在哪?

楼主(2018-03-30):
如图,图中那个喷粉的螺母是一开始就焊接在架子上的,作用是拧上那个调节支脚,那个原色的是调节支脚上自带的,通过两个螺母锁紧调节支脚,现在关于这个螺母该拧到那边的问题,我和我们老大出现了分歧,我们老大说这个螺母就是像图片上这种固定方式,这两个螺母靠着,我认为这个原色的螺母应该拧在底板的另一侧,这个问题谁也说服不了谁,特来社区请教,这个螺母到底应该宁在哪边?还是哪边都行?

网友:
要不在反面在拧一个吧,我只是和稀泥的,忽略我把

网友A:
我认为就是图片上的样子是正确的,这样便于锁紧。不然一个扳子在底板下,一个扳子在底板另一侧,很不好操作

网友B:
最下面的螺母应该跟螺栓是一体的,用来调节长短的,中间的螺母是锁紧的。

网友:
嗯 一体的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下面的螺母应该跟螺栓是一体的,用来调节长短的,中间的螺母是锁紧的。

嗯,下边那个一体的我们不考虑,主要是想搞明白喷粉的那个螺母和和他紧靠着的那个螺母的位置关系

网友(点评):
螺栓确定了位置两个螺母锁紧固定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就是图片上的样子是正确的,这样便于锁紧。不然一个扳子在底板下,一个扳子在底板另一侧,很不好操作

我觉得底板上那个喷粉的螺母是直接焊在架子上的,应该不用考虑用工具拧紧的问题

网友:
受力不大感觉哪面都可以,下面拧紧操作方便,上面拧紧强度大。个人观点。

网友:
此螺母的目的应该是机架支撑脚杯的放松,双螺母锁死能达到目的。

网友:
你们老大是对的

网友:
你领导说得对,喷了色的螺母下面那个是锁紧螺母,增加螺母面的摩擦力。

网友:
照片上的布置是合理的。要考虑实际操作的方便
假如焊上的螺母要安到里面,那么这活一个人就干不了了

网友:
图片是对的,这是机械设计里面连接紧固那一章的双螺母防松啊

网友:
赞同图上锁紧方式

网友:
就图片上那样装是正确的,你可以假设焊接的那个螺母滑牙了,然后看是装在上面还是下面起作用了

网友:
图上是对的

网友:
其实两个位置都可以,就看你操作哪个方便,因为你那个螺母是焊死的,如果是调节一次就固定的话,放在板的另外一边可能更容易操作,如果是经常调节的话就按上图的。

网友(点评):
其实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因为这就是一个调节支脚,调好水平以后就不会轻易再动他了

网友:
单从防松讲,图片是正确的。
但我也倾向于拧上面,两个螺母可以夹紧设备,如果设备有震动或者受横向力,这样连接可靠性要好很多,防松这样用不对,但是也多少有些作用。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拧上面能干活吗?怎么干?
只要能干活就是对的。

网友:
这个问题。。

网友:
双螺母锁紧!

网友:
下面怎么还有个螺母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图片上这样的,双螺母锁紧,方便实用

网友:
图上是对的。放对面螺栓顶部可以保护丝扣。

网友(2018-05-14):
你老大是对的。。。双螺母锁紧。反过来的话,很不方便拧紧,更别说调整了。

网友(2018-06-26):
图片没拍好啊

网友:
典型的双螺母

网友(2022-01-18):
图片是正确的,1.双螺母锁紧,便于拧;2.不伤主体漆面,双面夹紧容易磨掉漆面;

网友(2022-06-14):
就图片样式 靠近 才能调节好锁紧

网友:
俩靠一起又可以调松紧又可以调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