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第3天:今天只有一家

楼主(2018-03-30):
前面发了两个面试的帖子,有打击的,也有鼓励的。不过还是正能量居多,谢谢大家,我会继续死磕机械设计的,但尽量选择难度低的设备机械入门。
1. 今天上午面试了一家单位,也是做环保社保的,是过滤器那种设备。 应该说就是个铁外壳,里面可能装一些填充料,外面带一些管道和阀门。感觉就是个大容器罐。

主要是过滤水的。 也算压力容器吧。

  技术方面我考虑它没有机械传动这一部分,没有运动件,主要就是压力容器外壳,估计6MM以上的,焊接成一个个圆柱筒,不能算钣金了。 焊接肯定是要的。

  当然了过滤容器是一方面,它内部应该有一些结构固定滤料,但都是静止件,没有运动件。 外部是一些管道和阀门。

好像环保设备做水处理,气处理的都是这种圆柱容器外壳, 有做过这方面的大侠给指点一下。我CAD和SOLIDWORKS用的基本入门,画这些图纸应该没问题。

搞这个要比搞那些汽车,包装的非标机械容易入门。

2. 今天一家做焚烧炉的环保设备公司有意向给我OFFER。 它们的设备也是一个个大容器,密闭起来,也是没有气缸 电机 传动这些运动件,也是外面配几个标准的电动阀门开开关关。 记得当时的主管跟我说,它们的焚烧外壳板主要都是厚度6MMM以上的,然后焊接。容器形状就是集装箱卡车那种密闭容器。

我当时跟主管说,你们这传动部分复杂吧,领导说没有传动,连轴都没有。什么带,链,齿轮,夹具,工装,我们这不涉及。

这两个应该适合我入门,这两家公司的产品基本上不牵扯到机加工,主要就是钣金和焊接。我感觉他们这种产品,根本不用solidworks建模,直接CAD画图出图。

话说我CAD也用了很多年了,但是感觉吧还是新手,不熟练,让人一看就是菜鸟,看样子需要系统的学习一下了。

网友:
压力容器设计嘛,GB150,主要考虑强度问题,涉及材料、焊接。这就是化工机械的内容,我觉得不难,你入门的话可以学到材料力学和cad制图,后期可能涉及仿真。这种工作嘛,只适合打个基础,我个人认为发展前景不大。

网友A:
压力容器行业不特定什么三维二维的,设计计算书才是核心。
容规和国标,行标就可以满足大部分需求,如果在弹性力学进一步深造,你可以不依靠标准上的经验公式,自己推导公式设计非标准压力容器。那银子哗哗的,可比你拼命画图强太多了。

网友:
楼主写的基本都是化工机械的内容,化工机械主要以工艺流程为主导,贯穿整个设计过程,结构设计基本是容器,塔器,过滤器,换热器,阀门,管路设计等。如果楼主用心也能学到好多知识,就你说的过滤器的设计,涉及到的知识点也不少,材料的选择,容器壁厚的计算,容器上几类焊接接头的区别,焊缝焊接接头系数取多少?容器焊接好之后,如何进行热处理?容器焊缝的检验如何做,就单单图纸上数据表内的内容你能填上,都需要一定的功底。别看不起那个简单的过滤器,你真正能弄懂多少?压力容器有专门的设计软件,你可以学学,SW6。

网友(点评):
SW6其实是个校核软件,不过用来设计也是可以的,关键是用这个出计算书。

网友:
容器设计,看你公司规模大小,要是十几个二十几人的公司
如果常压的话,要什么计算书,从来没听过。GB150赞新的书一边放着,没人看。怎么设计老板都知道,你得按老板的意图来。你就是把老板脑海里的东西画出来给工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力容器行业不特定什么三维二维的,设计计算书才是核心。
容规和国标,行标就可以满足大部分需求,如果在 ...

现在压力容器设计有专业软件,计算书软件可以出,只不过软件中要求输入的数据你要知道如何输入就行。

网友:
一般去非标也别去包装了,利润低,你实在想入门另说

网友:
压力容器有专门的国标,这个学习起来应该快

网友B:
我从包装行业入得门,为什么要选这种光画图的呢!!!自己对自己没信心。我前3个月就是在厂里测绘灌装机,贴标机,之类的。 后来再修修改改 之后觉得厂没意思,就是修修改改 跳槽了,

网友:
那个过滤器没有啥技术含量,难点就在于可能在于一些经验性的东西~~~比如说纤维球过滤器你放多少纤维球,比如锰铁过滤器的层高多少。。。。这些都是一些经验的东西,或者是老板拍脑门定的,算的少~~~

其他的就和你说的一样,就是些管道阀门什么的。
罐子壁厚pd/2*/126*0.85   全是Q235的
罐子直段高度和填料层高+膨胀率
水流速度2.5米左右,反洗大一点(书上有查)
然后就是管路设计了,怎么省料,怎么方便怎么来~~~

完事了。

网友:
水处理的罐子一般在1.0左右的压力,不算压力容器。sw不用,全是cad,图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从包装行业入得门,为什么要选这种光画图的呢!!!自己对自己没信心。我前3个月就是在厂里测绘灌装机, ...

谢谢大侠指点!我先前也是在贴标机 包装机后道包装的公司干了2月,无奈压力太大,没有经验。去了2月,老板一看你2个月弄不出来一套设备图纸,直接就撵人了。说真的,我现在给机械工程师打打下手还行,让我两个月出一套设备图纸,没那个能力。因为对机加工毫无概念,设计选型也没做过,只会画画图。 所以现在想找个环保设备的公司先攒经验,毕竟没有那么多的传动,夹具,工装,机加工,要求低点

网友(点评):
我上家的包装行业,去了就我一个画图的, 先测绘以前的设备,测绘别人的设备是有点磨人, 要跑车间跑了不停,好像新人都是先测绘的 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

网友:
你要学传动就直接去找非标公司吧,有些非标的公司还是会选择应届生的,毕竟年轻就是资本。

网友(2018-09-12):
压力容器设计一般都是罐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我先前也是在贴标机 包装机后道包装的公司干了2月,无奈压力太大,没有经验。去了2月,老 ...

    我就在环保设备的公司,我们公司主要搞除尘器,过滤器搅拌器、脱硫脱销设备这些也搞。给你的建议是:如果你的目标是搞非标的话,别进这类公司。因为几乎就是两个行业。除尘器这类设备的通用性很强,我们公司的技术部基本上是这么个结构:总设计师——主设——绘图员。总设计师负责根据业主要求和协议书制定整体参数、主设进行核心部件设计(除尘器里的阴极阳极系统)、绘图员就是对普通的部件修修改改(走梯平台、灰斗挡风之类),都是有图纸给你参考的,简单点的改个尺寸数据就可以,而且因为都是铆焊件,你完全接触不到非标设计里需要的选型、公差精度等等知识,就算是下车间接触的也都是型钢和焊接件之类的。环保设备的技术部说白了,除了总工牛逼,其他都是经验丰富的绘图员,最缺的是现场人员,因为这类设备需要长期在业主的厂里进行安装和售后服务工作。
    如果楼主实在缺乏机加工经验想学习,建议去非标公司的车间做装配,我跟车间的装配班组还是比较熟的,做装配的时候各种加工和焊接你都会接触到。扯淡就扯到这里了,我也想转行做非标,我还不是做环保设计这块的,我在我们总工下面打杂,他也是做非标的,但是活儿很少,而且都是他自己搞定的,很少分给手下人做,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