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y盘上料分盘及空盘回收层叠机构

楼主(2018-03-31):
(图片)

网友A:
好熟悉的结构,大神做的什么设备用上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熟悉的结构,大神做的什么设备用上这个的

需要tray盘批量上料的机都用

网友:
那个抽走料的没看懂

网友B:
分盘都用气缸下面用电机托着,然后放到流水线上流走

收盘类似
不用你那个重力摇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盘都用气缸下面用电机托着,然后放到流水线上流走

收盘类似

两种方式适合不同的工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种方式适合不同的工况

大侠详细解释下不同工况?

网友:
接盘能不能详细解说下

网友:
软的TRAY盘没那么好分开的,不信你试、属于行业难题

网友:
我们有类似的TRAY盘上下料设备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tray盘批量上料的机都用

要看客户的盘子状况,盘子不好很难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客户的盘子状况,盘子不好很难搞的

一样一样来,将复杂的进行拆解

网友:
这种筛选很常见尤其是电子电工产品

网友:
富士康就有

网友:
现在工厂基本都用注塑盘,做个托盘浪费成本,注塑盘软,分盘时要做盘之间的弹簧卡爪做分离,并需要统一一下注塑盘的拔模角度,不然会有带盘的问题。

网友C:
这种你怎么想到用电机机构的,用气缸多号,控制的时候比电机简单多了,而且不容易出问题,电机的话,选的不好还容易出BUG,接线也是,还有驱动器的好坏,都影响。用气缸控制就行了,1)气缸控制可以直接在侧面加2个叉,需要堆叠的时候,下边输送线送到位置(做一个限位结构)后,侧边的2个叉下来然后把上面的盘放到下边的盘上,然后叉住输送线上的盘上去,一次类推。就叠起来,下来的时候同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下边做一个顶的气缸结构,然后在侧边用气缸卡住。

楼主(2018-05-15):
引用 网友C:
这种你怎么想到用电机机构的,用气缸多号,控制的时候比电机简单多了,而且不容易出问题,电机的话,选的不 ...

有道理

网友D:
这个我们已经做得很成熟了,都可以的

硬tray

硬tray

软 tray

软 tray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们已经做得很成熟了,都可以的

可以分享你的机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