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情况可以用回转气缸嘛?

楼主(2018-03-31):
我有一个竖直方向的支撑杆,要支撑两种料,分别回收,一种需要杆向左旋转75度使料下落,另一种需要向右旋转75度,就是需要控制三个位置,一个是竖直方向,一个是左旋75度,一个是右旋75度,我可不可以在杆上面加个回转气缸来控制??或者说这种情况用什么更好一些?步进电机?

网友A:
若要用旋转气缸,中间竖直位置要设定一档杆。另用一气缸带动档杆伸出,旋转撞到档杆停止。

网友B:
一气缸3工位,还要定位比较准确,不知道咋整

网友C:
利用3位电磁阀,中位泄气,中位做成自动平衡的,精度不要太高都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要用旋转气缸,中间竖直位置要设定一档杆。另用一气缸带动档杆伸出,旋转撞到档杆停止。

就是说正常是两个极限位,中间位置再加个行程开关来控制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3位电磁阀,中位泄气,中位做成自动平衡的,精度不要太高都能搞

我想过这个,三位五通阀,但是为什么要中泄呢??不是应该是中封或者中压来控制嘛? 精度要求不高的

楼主:
这么看  缸控制起来比较麻烦,还是用步进电机好一些是吧?有没有结构上类似于回转气缸一样的电动马达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过这个,三位五通阀,但是为什么要中泄呢??不是应该是中封或者中压来控制嘛? 精度要求不高的

机构自身靠重力或者弹簧等,把中间位置做成平衡状态,泄气后自动平衡……别玩两边同时通气的,气缸在什么位置基本完成不可控……还有,自己注意旋转气缸的阻力,别到时候恢复不到平衡位置,阻力太大就做机构来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构自身靠重力或者弹簧等,把中间位置做成平衡状态,泄气后自动平衡……别玩两边同时通气的,气缸在什么 ...

你好,我看气缸比较麻烦,我想用步进电机,加刹车,断电的时候,在竖直位置抱紧,这样可以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看气缸比较麻烦,我想用步进电机,加刹车,断电的时候,在竖直位置抱紧,这样可以么

机械这种就是各种各样都有办法实现,没什么不可以的……功率,抱闸力等搞清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这种就是各种各样都有办法实现,没什么不可以的……功率,抱闸力等搞清楚就行

好的   谢谢你

网友:
你不用电机的话建议不要这样做。。

网友D:
你为什么不用两根杆,一个气缸2个位置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为什么不用两根杆,一个气缸2个位置就完事了

现在就是两根杆  托着管子,杆还要有个升降的动作   用两个缸的话  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两根杆  托着管子,杆还要有个升降的动作   用两个缸的话  就麻烦了

我意思是一个杆带2根杆啊

网友:
用两个旋转气缸叠装,

网友:
怎么你们都看着是三个位置?就一个旋转缸上带2个工位就能搞定的事

网友:
直接用3位置回转气缸,

网友:
气力可,SMC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气缸3工位,还要定位比较准确,不知道咋整

普通气缸基本上都是2工位!除非是气动机械手,或者液压  电缸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利用3位电磁阀,中位泄气,中位做成自动平衡的,精度不要太高都能搞

中位泄气后是可以动的,没有一个位置可以定的准,而且用这个方式误差很大,最好都是正负5mm了,以前我用过这个方式,后来都被害死了,而且这个结构还放到SMC的教学里面去了,害人啊

网友:
可以加一个扇形,里面加上圆弧形槽口,进行限位

网友:
还是用电机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