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雕铣机主轴固定座怎么加工

楼主(2018-03-31):
本来想用一整块45钢线切割,但是计算出来毛胚有100斤,
周围有没有铸件厂,
现在想请教各位是用钢板螺丝铆接还是钢板拼焊退火再加工

网友A:
焊后退火再加工,便宜,精度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后退火再加工,便宜,精度高!

................这种变形变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点评):
退火后加工还变形?

网友:
不想焊接的话,用铸件啊。

网友:
结构存在改进空间!!
A底面几个连接孔移到内部,是不是一段矩形钢管就搞定了?
B电机和动力头是否可以用联轴器连接?

网友(点评):
AA:移内部不好安装之类 AB:直连的话,你主轴刀柄不好下,这是普通的主轴,有拉刀杆

网友:
下料留余量,焊后整体加工就完事了,也就三个面再加上两个斜面需要加工,想要美观可以再加工一下底面
不过电机那侧的两个斜面有必要吗?从装配图上看不出有什么用,白白增加施工难度

网友:
@hyr003hyr003
@hyr003
焊接件并不是说焊接好退火了就不变形,应力始终存在,大小的问题
加工的时候还是存在应力释放
最最重要的是加工要去量,所以必定有焊接坡口
而焊接坡口怎么留,留的深度多少,角度多少,决定后面变形的大小
最后的最后,加工完毕了,安装使用了,3个月内100%还是会变形,而且比较离谱...

网友:
还是整体铸造时效之后再做加工吧,这东西出现变形机床就废了三分之一了

网友:
焊接,至少比上螺丝几块板拼装靠谱~~~

网友:
现在机床床身都有焊接拼接的,何况主轴固定座,先焊接再退火,之后机加工,只有工艺做到位,变形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变形变的不要不要的

焊接后退火,主要为了消除内部应力的,加工完后,变形不会很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后退火,主要为了消除内部应力的,加工完后,变形不会很大吧

一看你切削量多少
二看你焊接的时候焊接结构是怎么样的
最后要说的是,我机床床身铸件风吹日常2年照样有应力,是什么样的自信告诉你焊接去应力后会没应力的
楼主这种装主轴的,应力其实还是很大的

网友:
动力头很重吧?悬臂尽量做小,另外,同步带张紧空间有吗

网友:
动力头很重,尽量减少悬臂,保证稳定性;另外同步带张紧空间留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