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撑紧盘孔

楼主(2018-03-31):
        盘的孔径13mm    现在需要达到这样的功能,盘推入到轴上,轴上有零件撑紧盘孔,使盘不松动,轴带动盘转动。由于盘的孔径小,怎样撑紧盘孔想不到好的点子。有没有那个大侠有好的点子供参考下。类似的机构也可以。

网友:
孔径有多小?

网友A:
你这个光轴是如何带动盘旋转?是否可以采用花键的结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光轴是如何带动盘旋转?是否可以采用花键的结构方式?

需要通过光轴上的结构撑紧盘孔,带动盘一起转动,

网友:
参照气涨轴

网友:
轴径确定的吗

网友:
轮子两端做成锥孔,然后两侧做开口锥套,两端锥套向中间拉近就行,或者参考轴承的紧定套进行设置

楼主:
轴径12MM-13MM之间

网友:
轴里面做一个拉杆,类似膨胀螺栓的原理。

网友:
免键轴衬

网友:
传递什么负载,孔可加工吗?

网友:
做了一个7.5内孔的东西,内撑夹头搞半死

网友:
不知道用途

网友:
涨套,一种机械加工用的夹具,可以用来参考

网友:
要求有多高,电影放映机那个够用不。

网友:
盘厚度有多少?轴上做出轴肩,然后装上圆盘,再用圆螺母锁紧,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小的圆螺母。那么小圆螺母没有用过。

网友:
转速,负载,加速度?

网友:
哥们,没有谁定制这么小的气涨轴吧

网友:
做一个类似免键轴衬那种呢?

网友:
做成锥孔行么?

网友:
看留言,坐凳子

网友:
轴上焊接三个翅片限位

网友:
采用内涨夹头的形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