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滚筒外圆抛光扬尘处理

楼主(2018-03-31):
滚筒材质:QT450,直径~1.5m,长度10m,最后一道工序是外圆抛光,用的砂带抛光机。
现在的问题是作业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粉尘(石墨成分),对操作工身体和车间其他员工伤害太大,环保也通不过。
前阵在抛光机上方用的大功率吸尘机器,效果不明显;考虑使用磨削液,会使工作场所泥泞不堪。
请教论坛大神,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案!

网友A:
建议选用大功率大范围的除尘设备,脉冲布袋除尘器是最佳的选择。
脉冲布袋除尘器又被称为脉冲除尘器,脉冲布袋除尘机,气压式布袋器,脉冲袋式除尘器、脉冲除尘设备。脉冲除尘设备自五十年代问世以来,经国内外广泛使用,不断改进,在净化含尘气体方面取得了很大发展,由于清灰技术先进,气布比大幅度提高,故具有处理风量大、占地面积小、净化效率高、工作可靠、结构简单、维修量小等特点。除尘效率可以达到99%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选用大功率大范围的除尘设备,脉冲布袋除尘器是最佳的选择。
脉冲布袋除尘器又被称为脉冲除尘器,脉冲 ...

谢谢您!这个不太适用我这里,不是整个车间除尘,车间宽30米,长120米,真上的话电费也吃不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选用大功率大范围的除尘设备,脉冲布袋除尘器是最佳的选择。
脉冲布袋除尘器又被称为脉冲除尘器,脉冲 ...

第一次接触到学习了,不过我查资料这个用在他的场合有点浪费。我估计这个投入成本不小。最好给他提供经济方便简易装置。

网友B:
建议搭建个简易棚(经济),整体罩起来,外加工作是抽风过滤。

网友:
做一个罩子罩在抛光机外面,然后用风机进行抽风,用简单的滤网过滤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见没见过那种移动喷漆房,能伸缩的一个棚子,给这个罩起来,不用试缩回去,我们公司环保不让喷漆就搞了这个设备。也是带抽风净化装置的。

网友:
砂带机上来个罩子与大滚筒工件贴合,带吸尘就可啊

网友:
5#和6#说的方法可行,用抽风机抽气效果比较好。

网友:
做个工棚是比较好的,可以用钢管做支架,四周用塑料布蒙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搭建个简易棚(经济),整体罩起来,外加工作是抽风过滤。

可以,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见没见过那种移动喷漆房,能伸缩的一个棚子,给这个罩起来,不用试缩回去,我们公司环保不让喷漆 ...

可以,简单实用!

网友:
全封闭,排风,水浴,通过环保抽样即可。

网友D:
可否在上道工序:车床后,加一刀精车,达到表面粗糙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否在上道工序:车床后,加一刀精车,达到表面粗糙度要求?

精车达不到那个光洁度,抛光带还得用3种,80目,60目,40目(还是20目不记得了),三次。

网友:
7L那种很棒,我附议

网友:
搭棚+抽风的方式,简单易行。

网友:
我感觉也是做个简易罩子抽风机抽,轴的转速应该不快,使用软质的帘子搭在轴上,密封更好,抽风效率更高